[资料] 电工测量仪表的使用大全

楼主(2011-08-31):
兆欧表
兆欧表又称绝缘电阻摇表,是一种测量高电阻的仪表,经常用它测量电气设备或供电线路的绝缘电阻值。是一种可携带式的仪表,兆欧表的表盘刻度以兆欧(MΩ)为单位。

①兆欧表的选择:主要是根据不同的电气设备选择兆欧表的电压及其测量范围。对于额定电压在500V以下的电气设备,应选用电压等级为500V1000V的兆欧表;额定电压在500V以上的电气设备,应选用1000-2500V的兆欧表。
②测试前的准备:测量前将被测设备切断电源,并短路接地放电3-5分钟,特别是电容量大的,更应充分放电以消除残余静电荷引起的误差,保证正确的测量结果以及人身和设备的安全;被测物表面应擦干净,绝缘物表面的污染、潮湿,对绝缘的影响较大,而测量的目的是为了解电气设备内部的绝缘性能,一般都要求测量前用干净的布或棉纱擦净被测物,否则达不到检查的目的。
兆欧表在使用前应平稳放置在远离大电流导体和有外磁场的地方;测量前对兆欧表本身进行检查。开路检查,两根线不要绞在一起,将发电机摇动到额定转速,指针应指在位置。短路检查,将表笔短接,缓慢转动发电机手柄,看指针是否到“0”位置。若零位或无穷大达不到,说明兆欧表有毛病,必须进行检修
③接线:一般兆欧表上有三个接线柱,“L”表示线火线接线柱;“E”表示接线柱,“G”表示屏蔽接线柱。一般情况下“L”“E”接线柱,用有足够绝缘强度的单相绝缘线将“L”“E”分别接到被测物导体部分和被测物的外壳或其他导体部分(如测相间绝缘)。
在特殊情况下,如被测物表面受到污染不能擦干净、空气太潮湿、或者有外电磁场干扰等,就必须将“G”接线柱接到被测物的金属屏蔽保护环上;以消除表面漏流或干扰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④测量:摇动发电机使转速达到额定转速(120/分)并保持稳定。一般采用一分钟以后的读数为准,当被测物电容量较大时,应延长时间,以指针稳定不变时为准。
⑤拆线:在兆欧表没停止转动和被测物没有放电以前,不能用手触及被测物和进行拆线工作,必须先将被测物对地短路放电,然后再停止兆欧表的转动,防止电容放电损坏兆欧表。
⑥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电阻时,E端接电动机的外壳,L端接电动机的绕组 。
兆欧表测量电器绝缘时注意事项
兆欧表使用时必须平放。
兆欧表转速每分钟120转/分。
自查:、开路试验;兆欧表转数达到120r/min,指针应在处。B、短路,慢慢地转动兆欧表,指针应在处。
电动机的绕组间、相与相、相与外壳的绝缘电阻应≥0.5MΩ。移动电动工具≥2MΩ
⑤测量线路绝缘时:相与相0.38MΩ、相与零≥ 0.22MΩ。
中、小型电动机一般选用5001000型。
若测得这相电阻是零的话说明这相已短路。
若测得这相电阻是0.10.2MΩ的话则说明这相绝缘电阻性能已降低。
电器设备的绝缘电阻是越大越好。
结论:电动机或线路的绝缘电阻性能降低、短路。需要维修,不能使用。
万用表的正确使用
1)插孔的选择
红色表笔的连线应接到标有“+”符号的插孔内,黑表笔应接到标有“-”的插孔内。
2)测量档位的选择
使用万用表时,应根据测量的对象,将转换开关旋到相应的位置上。在进行档位的选择时,应特别小心,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损坏仪表。
(3)量程的选择
用万用表测量交直流电流或电压时,其量程选择的要求使指针工作在满刻度的2/3以上区域,以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度,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则应尽量使指针在中心刻度值的1/10-10倍之间。
(4)正确读数
根据被测量以及量程在相应的刻度尺上读出指针指示的数值,另外,读数时应尽量使视线与表面垂直。
(5)欧姆档的使用
A、每一次测量电阻都必须调零。
B、测量电阻时,被测电路不允许带电。
C、被测电阻不能有并联支路,否则其测量结果是被测电阻与并联支路后的等效电阻。
D、用欧姆档测量晶体管参数时,考虑到晶体管所能构承受的电压比较小和容许通过的电流较小,一般选择R×10或R×1K的倍率档。
E、万用表欧姆档不能直接测量微安表表头、检流计、标准电池等仪器仪表,在使用的间歇中,两表笔不能够短接。
(6)注意操作安全
A、决不允许用手接触表笔的金属部分,否则会发生触电或影响测量精度。
B、不允许带电转动转换开关,避免生产高压电弧把转换开关与触点氧化甚至烧坏。
C、测量叠加有交流电压的直流电压时,要考虑转换开关的耐压值,否则会因为电压幅度过大使转换开关中的绝缘材料被击穿。
D、万用表在用完之后,转换开关应该放在交流电压的最大档位或在“OFF”档。
数字万用表
现在,数字式测量仪表已成为主流,有取代模拟式仪表的趋势。与模拟式仪表相比,数字式仪表灵敏度高,准确度高,显示清晰,过载能力强,便于携带,使用更简单。下面以VC9802型数字万用表为例,简单介绍其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使用方法
使用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的使用说明书,熟悉电源开关、量程开关、插孔、特殊插口的作用.
交直流电压的测量:根据需要将量程开关拨至DCV(直流)或ACV(交流)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并将表笔与被测线路并联,读数即显示。
交直流电流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DCA(直流)或ACA(交流)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mA孔(<200mA时)或10A孔(>200mA时),黑表笔插入COM孔,并将万用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即可。测量直流量时,数字万用表能自动显示极性。
电阻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Ω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如果被测电阻值超出所选择量程的最大值,万用表将显示“1”,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测量电阻时,红表笔为正极,黑表笔为负极,这与指针式万用表正好相反。因此,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器等有极性的元器件时,必须注意表笔的极性。
使用注意事项
如果无法预先估计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则应先拨至最高量程挡测量一次,再视情况逐渐把量程减小到合适位置。测量完毕,应将量程开关拨到最高电压挡,并关闭电源。
满量程时,仪表仅在最高位显示数字“1”,其它位均消失,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
测量电压时,应将数字万用表与被测电路并联。测电流时应与被测电路串联,测直流量时不必考虑正、负极性。
当误用交流电压挡去测量直流电压,或者误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交流电压时,显示屏将显示“000”,或低位上的数字出现跳动。
禁止在测量高电压(220V以上)或大电流(0.5A以上)时换量程,以防止产生电弧,烧毁开关触点。
接地电阻测试仪
接地电阻测试仪又称接地摇表
接地电阻测试仪常用来测量接地装置的电阻值和避雷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大小有的还能测量土地的电阻率,一般有电子和机械两种。
结构:
常用机械接地电阻测试仪与兆欧表原理一样,有手摇交流发电机,电流互感器,滑线电阻及检流计组成,附件有地探测针及连接导线。
接地电阻测量仪一般有EPC三个端子。测量时首先将两根探针分别插入地中,使接地极E、电位探针P和电流探针C在一条直线上,EP的距离为20米,EC的距离为40米,然后用专用的导线分别将EPC接至仪表相应的端上。接地电阻仪不仅有倍率盘,而且有用来读数的测量标度盘。测量时将倍率盘置于最大倍数
在慢慢摇动发电机手柄,调节测量标度盘,使检流计的指针趋向零位,当指针接近零位时,加快发电机的速度,达到每分钟120转左右,再调整测量标度盘,以便得到正确的读数,当指针完全指零,则测量标度盘的读数乘以倍率标度,即为所测的接地电阻值。
电动机定子绕组首未端的判别
当三相电动机的三相定于绕组引出线的标记遗失或首末端不明时,可采用①小灯泡和电池、②万用表和电池及利用转子剩磁③万用表来判别。
1、当用小灯泡和电池来判别时:其接线方法如图30小灯泡和电池。
先判断同一根绕组的两线端。用两节干电池和一小灯泡(电珠)串联,一头接于定子绕组引出的任意一根线端上,然后将另一头分别与其它五根线端接触。如果接触到某一根引出线端灯泡亮了,则表明与电池和灯泡相连的两相绕组是属于同一相的。依法再?一找出另外两相绕组的两根同相线端,并做好标记。
然后把任意两相绕组与小灯泡三者串联成一回路,将第三相绕组的一端串联一电池,另一线端与电池的另一极碰触一下。如果灯泡亮了,根据变压器原理可知,串联两相绕组的瞬间感应电势是相加的。所以使灯泡发亮,表明两相绕组是头尾串联,即与灯泡相连的两根线端,一根是第一相的首端D1,另一根线端是第二相的末端D5,如图31b)所示。如果灯泡不亮,则说明两相串联绕组所产生的瞬间感应电势是相减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使总感应电动势等于零,所以灯泡不发亮。
这表明与灯泡相连的两根线端都分别是两相绕组的首端D1D2(或者认为都是末端D4D5也可以),并做好首末端的标记,如图31C)所示。再把已判知首末端的一相绕组与第三相绕组串联,再照上述方法判别,即可判断出第三相绕组的首末端。最后都做上D1D6的首末端标记。
上述方法中,要注意灯泡的额定电压与电池电压要配合得当,否则会因电流太小,使灯泡该亮而不亮,造成判断错误。所以,应把两相串联绕组的线端对调一下,再测试一次,若两次灯泡都不亮,说明感应电流太小,应增加电池节数(即增大电压)或换一只额定电压更小的灯泡。
2、用万用电表和电池来判别时:其接线方法如图32所示。先用万用电表电阻挡,测出各相绕组的两根线端,电阻值最小的两线端为一相绕组,图32a)所示。然后把万用表选择开关扳到测直流电流档(也可以用直流电压档),量程用小些,这样指针偏转明显。将任意一相绕组的两个线端光标上首端D1和末端D4的标记,并接到万用表上,且指定首端D1接表的端,末端D4;接表的端。再将另一相绕组的一个线端接电池的负极。
另一个线端去碰触电池的正极,同时注意观察表针的瞬时偏转方向。如果表针正转(向右转),则与电池正极触碰的那根线端为首端(标上D2),与电池负极相接的根线端为末端(标上D5)如果表针瞬间反转(向左转),则该绕组的首末端与上述判别相反。
万用电表与绕组的接线不动,用上述同样方法判别第三相绕组的首末端。需要注意的是观察电池接通那一瞬间的表针偏转方向,而不是电池断开绕组那一瞬间的表针变化。
3、利用转子剩磁和万用电表来判别接线如图33
先用万用电表电阻档,测出各相绕组的两个线端,方法如前述图33a)。然后将三相绕组并联在一起,用万用表的毫安档或低电压档测量并联绕组两端的电流或电压,同时转动转子一下,如果表针不动,则表明是三个首端(D1D2D3)并在一起,三个末端(D4D5D6)并在一起,如图33a)所示。如果表针摆动,则表示不是首端相并和末端相并,如图33b)所示。此时要一相一相地将每相绕组调一个头,观察表针是否摆动,直至表针不动,出现图33a)的接法为止,便可做好绕组首末端标记。
此法是利用转子中的剩磁在定子绕组中产生感应电动势方向关系来判断的,所以,电动机转子必须有剩磁,即必须是运转过的或通过电的电动机

网友(2013-07-01):
THANKS A LOT .
BEST DATA.
LEARNING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