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鸟嘴效应的原理解释

楼主(2011-08-31):
是在栅长方向还是栅宽方向的场氧形成鸟嘴?

网友:
是栅长方向形成鸟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 鸟嘴横跨源栅漏对吧,那在另外一个方向栅氧和场氧是连在一起的还是中间隔着硅化物呀。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呀谢谢高手!

网友:
额,鸟嘴这个东西,,现在好点的工艺都可以控制了,,设计时只要栅宽设计的比最小设计规则大2-3倍,,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