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spartan-3E 驱动手机LCD显示

楼主(2011-08-31):
哪位高手用Xilinx spartan-3E 开发板或是FPGA做过手机LCD驱动?非AV的手机驱动需要先写一段spi初始化代码,以初始化LCD的驱动IC的寄存器。举个例字:上电需要先写0 0001 0001延迟10ms再写0 0010 1001再延迟10ms写0 0010 1011,写完初始化代码后再给LCD信号,LCD屏才能正常点亮。

我的做法是写了一个spi子模块,主模块的initial块里调用spi子模块进行传输。
initial begin
第一次例化;
#10ms 第二次例化;
#10ms第三次例化;
end

问题是为什么程序只认第一次例化语句,后面的就不认了。。。。
不知高手们以前遇到开始先要写初始化代码是怎么处理的?还请指点小弟一二

网友:
initial begin
第一次例化;
#10ms 第二次例化;
#10ms第三次例化;
end
=======================================
这样也能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综合,所谓找高手请教啊

网友:
initial begin
第一次例化;
#10ms 第二次例化;
#10ms第三次例化;
end

这样的写法是只适用于仿真,而不能被综合的。
你可以用状态机来控制例化
状态1:第一次例化;
状态2:延时10ms;
状态3:第二次例化;
状态4:延时10ms
状态5:第三次例化;
状态6:延时10m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一语点醒我这菜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估计没人会来技术论坛发joke,实在是菜鸟一枚,如有引您发笑的地方还请见谅

网友:
楼主用的哪款手机的LCD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具体哪款我也不太清楚,芯片是采用的ILI9341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请高手指点下SPI初始化代码相关文题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07193&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