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ercules的lvs问题?

楼主(2011-08-31):
大家好,我的layout是flatten的,spice网表是hierarchy的,在用hercules进行lvs时如何检查底层的mos管的尺寸(w,l)呢?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只要网表和版图确实对得起来,hercules lvs会过的。mos管的w和l如果不match会报property error的,而且不match的程度(百分比)可以在runset中指定。

网友:
到最后都是 管子和管子比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