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flatten后lvs出错

楼主(2011-09-01):
为什么将版图flatten之后再做lvs就报错了呢,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很正常啊,hierarchy层次里的pin 可能都被你flatten到top上了
自己要读一下lvs report
有什么错先自己debug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你说的情况啊 那flatten因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回复  fuyibin

    是你说的情况啊 那flatten因该怎么设置呢
引用 网友B:

没有办法,只有把pin 删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pin 删掉了 怎么做lvs啊   是把pin删了 在打散然后再加上pin吗

网友:
回复  fuyibin

    pin 删掉了 怎么做lvs啊   是把pin删了 在打散然后再加上pin吗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容易么,自己想办法咯
需要的pin留着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