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alibre提取参数时,报错,求指导

楼主(2011-09-01):
calibre在提取RC参数的时候,如果我不在setup中的PEX option中添加LVS的rule file,直接只添加XRC的rule file,在运行过程中会报如下错误:
FATAL ERROR: There are no CAPACITANCE extraction operations in the rule file

如果在PEX option中添加了LVS的rule file之后,则报以下错误
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__meta_SmicSP11P_cal013_log_sali_plmtx_1233.lvs_xRC__:
Error SPC1 on line 345 of /.../SmicSP11P_cal013_log_sali_plmtx_1233.lvs_xRC - superfluous specification statement: source path.

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后者的错误是因为有些文件只能使用一次,之后再使用便会出错。但是我尝试了一下,貌似还是不对,请问一下calibre做提参遇到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是?

网友:
如果在PEX option中添加了LVS的rule file之后,则报以下错误
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__meta_SmicSP11P_cal013_log_sali_plmtx_1233.lvs_xRC__:
Error SPC1 on line 345 of /.../SmicSP11P_cal013_log_sali_plmtx_1233.lvs_xRC - superfluous specification statement: source path.

----------------------------------------------------------------------------------
难道是两个文件都有 set source,source path。。。 感觉是有重复定义的部分咯

网友(2025-02-18):
想知道一个include另一个文件都有layout path这种咋处理的?

网友A:
缺少 *.R/*.C files。
PDK/LPE/Xcalibrate/*.C  *.R
both add to LVS rule file.

网友B(2025-04-27):
引用 网友A:
缺少 *.R/*.C files。
PDK/LPE/Xcalibrate/*.C  *.R
both add to LVS rule file.

我include rules.C  rules.R文件 但还是报错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include rules.C  rules.R文件 但还是报错,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

软件版本不对,用高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