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域离散的开关电容电路如何仿真

楼主(2011-09-01):
模拟IC设计中,一些开关电路中的电压电流输出量是需要获得平均值的,如何用tran分析仿真开关电路并获得这些需要的平均值。

网友:
I use hspice to output these node voltage to text file and calculate the average with matlab or python/perl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en how to assure that the output results of these quantities are convergent since the existance of algrithm error?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form of output mean value should be like A/B,
where A is the integration of voltage or current to the respect of the time and B is the time region. Ripples at the transition point T1 are difficult for integration.

网友:
pss可以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