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版图中bandgap放在Pad旁边或者芯片边缘角落有影响么?

楼主(2011-09-01):
请教高手,版图中bandgap放在Pad旁边或者芯片边缘角落有影响么?
前提是Pad边缘距离实际电路有25uM以上的间距。这样的话bandgao受Pad绑定或者切割应力影响还大么?
pad绑定及芯片切割完后是不是还要退火啊?
大家在版图中摆放bandgap一般遵循什么原则?

网友:
bandgap这类核心电路最好摆放在芯片中心,减小各种应力的影响,提高匹配。
如果非要摆在边缘上,考虑是PNP/NPN的bandgap,寄生PNP形成的带隙,封装应力对其影响相对NPN的要小一些。

楼主:
bandgap的摆放也要考虑距离噪声源(如振荡器)的位置远近吧?
噪声源和应力熟轻孰重啊?
另外边缘切割应力对其的影响有多大啊?

网友:
没什么影响,不就是个bandgap,
外面还有IO cell,PAD, seal ring,corner cell, stress relief pattern,应该轮到你的bandgap放

网友A:
谁会把OSC,ChargePump,clock,这些模块放在 bandgap周围呢?如果说把噪声源放在芯片的中央,这种版图设计是失败的。应力对基准电压的影响大约在10mV~50mV之间,这是我们的实验数据。相比较PNP比NPN抗应力的效果要好很多,可以参考IEEE相关论文,反向饱和电压与应力梯度成比例关系的。当然了,这是对性能要求比较高的时候才考虑的,如果这些不care,那怎么玩都行了。

网友:
谁会把OSC,ChargePump,clock,这些模块放在 bandgap周围呢?如果说把噪声源放在芯片的中央,这种版图设计是失 ...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个说法就不敢苟同,现在的芯片noise source都在芯片中央,呵呵
soc chip,难道你让digital core都放四周,正中间挖个空出来给你放bandgap?
似乎还是学校思维,就bandgap 差个十几mV太正常不过了,corner,offset,mismatch都会有影响
也不在乎这么一点stress effect啦

网友:
我是做电源管理芯片的,对于电源类芯片设计,不太可能吧OSC这类的噪声源放在芯片中央。
如果你是做PLL,这类需要大面积数字电路的,那必须放在芯片中央。
因为应力造成的十几mV电压,再加上mismatch之类的误差,最坏情况下,上百个mV都很常见。就看spec怎么要求了。目前我们设计的VBG输出精度在+-1%,大面积的on chip Trimming logical,可以实现。

楼主:
最坏情况下,上百个mV都很常见?这是不是太夸张了?这个上百mV应该主要是不同工艺cornner引起的吧?我现在所有工艺及温度cornner下Vref的偏差范围是+/-15mV
边缘部分应力引起的Voffset最坏能到50mV?这个也很大呀,放在芯片中心的话最坏是多少?

我现在设计的是数模混合电路芯片,打算把OSC及CLOCK放在芯片左上角,但是不可避免的芯片中间附近会有一些反相器、与非门之类的数字电路,所以我打算把bandgap放在芯片左下角(芯片右下角有一个pad),我现在考虑的是应力和衬底噪声熟轻孰重的问题
另外,为了防止绑定应力影响,pad周围是需要用电容之类的包起来么?
如果距离pad 50um距离再画运放之类的版图,还需要包么?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应力影响的问题

网友:
一般bandgap远离高噪声模块
另外退火是制程一道工序,多用在离子注入后,芯片都切割了,就谈不上什么退火了

网友:
谁会把OSC,ChargePump,clock,这些模块放在 bandgap周围呢?如果说把噪声源放在芯片的中央,这种版图设计是失 ...
引用 网友A:

呵呵 请教一下
这个10mV~50mV的误差是完全由于应力引起的?还是包含了corner的偏差呀?

你做的应力影响试验是这么做的啊?多谢了

网友:
加dummy 及 双隔离环

网友:
    不建议你放在脚上,你的VBG的spe要求c很高了。放在中轴上,多加一些trimming bit 应该可以搞定。
之前有做过放在PAD边上的,应力影响比较大。CP大概在1.5%,Package回来,FT大概落到3%了。

网友:
有一些方法可以减小package stress,如在passivation上加polyamide,

网友A:
各种设计的Spec差别都是存在的,我们这次设计的修调电路用的signal poly EEPROM,一种最新的on chip trimming器件,占用了较大的面积。但是效果却是很明显的。利用复位管脚封装好以后进行数字修调,保证精度。
即时SOC芯片设计,考虑大规模数字电路存在,bandgap摆放在离PAD较远一点的地方时有好处的,但是PAD拉得越远,面积就越大,这里需要折衷一下。如果靠着PAD太近了,不仅仅是stress的问题了,Latchup都是很常见的。我们有一次发现,PAD在做EMMI时候在发光!很神奇的,呵呵。后来发现时PAD周围寄生bipolar造成了latchup,正好一部分瞬态电流经过PAD充电以后从bonding直接拉出去,最后接地。

网友:
各种设计的Spec差别都是存在的,我们这次设计的修调电路用的signal poly EEPROM,一种最新的on chip trimmin ...
引用 网友A:

    signal poly EEPROM 稳定性如何,可以守住吗。守住时长,有测过吗?

网友:
single poly EEPROM 可靠性可以保证10年,满足汽车电子要求。符合ACE标准。

网友:
signal poly EEPROM 是Fab的IP,还是自己Try出来的device?
我们有Try来过function,但是可靠性没有验证过。
暂时没有在量产产品中使用。

网友:
这个当然是IP了,自己去try风险太大。

网友:
single poly EEPROM 可靠性可以保证10年,满足汽车电子要求。符合ACE标准。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人品了。代工厂说保证10年,什么根据?直接的实验证据肯定没有。如果是推算,怎么推算的?
我一个同事买了个u盘,2个星期后没了数据,我呢人品好点,3年前的u盘现在插进去只看见几个空目录,啥都没有了。但是我有一块紫外线刷的EPROM倒是创造了14年保持记录,至今仍在服役

网友:
这个当然是IP了,自己去try风险太大。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IP没有关系,靠的是代工厂的制程的质量保证。IP嘛,只是心理觉得踏实点

网友:
反的AD的一个adc,bandgap就在边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然后你发现测出来的variation远大于设计要求,所有matching sensitive的电路都应该尽可能的放在远离chip边缘的地方。加package造成的mismatch可能远大于model提供的参数

网友:
应该没有影响,DC偏执而已,你想TI的单片Bandgap芯片不就是直接过的bondingwire

网友:
回复 网友B:

    noise source是另外一码事了,只要注重隔离,放在边缘也无所谓,bandgap多个十几毫v的误差还是很致命的吧。很多都是要求5%以内的,高精度就更不行了

网友:
    十几mV对于1.2V的bandgap 来说才1%,而且这通常不是bandgap variation的主要原因

网友:
楼上的哥哥,十几毫伏不是1%吗。
一般都要校正的,封装好再校正就比较准了。至于放到IC的中间,那里一般是数字的领地,走线很不方便啊。放在边上问题也不大。
关于Noise,做好隔离。特别是衬底的跳动影响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说在设计的基础上再多出十几毫伏(而且这已经是很小的估计了,取决于封装,如果你用非常简单的封装,可能要翻几倍,而且不易控制)。 我知道bandgap variation在5%左右的精度主要是OTA offset dominant, temp co和corner variation都比较小。 所以感觉对mismatch的控制尤其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说在设计的基础上再多出十几毫伏(而且这已经是很小的估计了,取决于封装,如果你用非常简单的封装,可能要翻几倍,而且不易控制)。 我知道bandgap variation在5%左右的精度主要是OTA offset dominant, temp co和corner variation都比较小。 所以感觉对mismatch的控制尤其重要

网友(2013-01-09):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我感觉尽量不要放在太靠边吧,也没必要一定要放在中央。放在边上做好隔离和triming应该问题不会很大吧

网友(2015-04-01):
围观了,高手众多啊

网友:
MARK一下,学到了版图的相关知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百个mV都很常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牌的U盘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2023-08-26):
引用 网友A:
谁会把OSC,ChargePump,clock,这些模块放在 bandgap周围呢?如果说把噪声源放在芯片的中央,这种版图设计是 ...

版主好,您说的这篇论文叫什么名字,能发我看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