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1-09-01):
第一级为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    第二级为共源结构放大器   请问这两个组合成的两级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是怎么计算的!是两个运放的相加?还是。。。。

网友A:
近似计算是:第一级的跨导/(2π×Cc)

网友:
近似计算是:第一级的跨导/(2π×Cc)
引用 网友A:

网友:
油第一级算

网友:
icddreamer发的计算公式是二级弥勒补偿的计算公式,如果你没用弥勒补偿而用其它的方法,GBW就不是这样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   Cc 和第一的跨导   具体指的是什么?我用mile补偿了!可是    我看文献中有的有Cc  可是  图中却没有Cc       那个所谓的第一级跨导  具体是什么?整体第一级的?还是。。。。  用了 mile补偿  而相位裕度 为30左右   怎么能提高到60!谢谢

网友:
Cc是补偿电容的值,而第一级跨导是第一级放大管的跨到gm1,如果是二级电容弥勒补偿,则GB=gm1/Cc

网友C:
回复 楼主:

Cc就是跨接在第一级输出和第二级输出之间的电容值,而第一级跨到就是差分输入管的跨导。由于是简单mile补偿,会引入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这个零点会严重影响相位裕量,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应该就是这个零点的值太靠近主极点了。建议加大第二级放大管的跨导试试看能不能改善相位裕量。

网友:
你看下Allen那本书,里面有讲两级运放的,讲的蛮详细的

回复  严皮皮

    请问   Cc 和第一的跨导   具体指的是什么?我用mile补偿了!可是    我看文献中有 ...
引用 楼主:

网友:
哎。这个两级运放的设计始终没搞的很透彻。主要的补偿电容和补偿电阻的取值应该如何选取,不同的书上讲的差别蛮大,我更倾向于是一种迭代的过程,但是这样设计太麻烦了。

网友:
本来就是迭代的过程啊

网友:
allen的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12-03-12):
allen的书上讲的讲的挺详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问题怎么说呢,其实你就只要分析主极点是那个节点产生的,整个运放的带宽就是。因为单位增益带宽就是主极点处,如果是增益带宽就应该是主极点的频率乘以从输入到该节点的增益吧。对于第二点我不是很确定,我对这个也有疑惑不过没太注意啊,这样不行。。。。。对于我有什么说错的大家随便说。

网友(2014-08-16):
弱弱的问一句allen的那本书?

网友(2015-11-23):
回复 楼主:

   与弥勒补偿电容有关gm1/Cc

网友D(2022-07-02):
引用 网友A:
近似计算是:第一级的跨导/(2π×Cc)

单位增益带宽不是和补偿电容没关系么,不是负载电容么

网友(2022-11-22):
引用 网友D:
单位增益带宽不是和补偿电容没关系么,不是负载电容么

个人理解:两级运放在米勒补偿下的单位增益带宽近似就是gm/Cc,GBW=Wp1×Av可以去算算。米勒补偿增大的就是主极点的大小,把他往里面移

网友(2024-11-20):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Cc就是跨接在第一级输出和第二级输出之间的电容值,而第一级跨到就是差分输入管的跨 ...

如果Cc是接在第二级输入和输出之间。同时还有一个电阻,那这个Cc是密勒补偿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