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错误是怎么办啊? register 不能被映射成正确的FF

楼主(2011-09-01):
用Design compiler Compile的是后,FF总是不能被正确的映射,其他的stdcell都么有问题,就是老出这个警告:

Warning: Target library contains no replacement for register 'Q_reg' (**FFGEN**) . (TRANS-4)

谢谢先

网友(2012-09-26):
大哥  你是咋样解决的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设了dont_touch

网友:
估计是lib 库问题,有的fab 是把组合逻辑与时序逻辑分成两个库的。
先确认是所有ff 都无法,还是单个出错

网友(2013-05-23):
大哥,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啊,小弟也遇见了,求教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