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虾帮帮我,1.6寸TFT液晶屏只显示几条彩色条纹

楼主(2011-09-01):
哪位大虾帮帮我啊,我的1.6寸TFT液晶屏只显示几条彩色条纹,代码是厂家给的,我看了和网上挂的差不多,现在我不知道是代码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啊!

//#include <reg51.H>
#include <p18f6722.h>
#include <spi.h>
#include "ConfiguretionBit.h"
#include "ssd1283a.H"
#include "picture.H"
#include "ssd1283aFUNCTION.H"

#define PS LATBbits.LATB3
#define lcd_rst LATEbits.LATE3 //LATBbits.LATB1
unsigned char wo[32]=
{
0x04,0x80,0x0E,0xA0,0x78,0x90,0x08,0x90,0x08,0x84,0xFF,0xFE,0x08,0x80,0x08,0x90,
0x0A,0x90,0x0C,0x60,0x18,0x40,0x68,0xA0,0x09,0x20,0x0A,0x14,0x28,0x14,0x10,0x0C
};
rom unsigned char hello[]={"Hello world!\r\n"};
rom unsigned char men[]={"Hello,World!菜单"};
rom unsigned char num[]={"0123456789"};
rom unsigned char cha[]={"^_^ *_* @_@"};
rom unsigned char cha1[]={"[]{}:;',<>"};
rom unsigned char cha2[]={"^_^"};
rom unsigned char cha3[]={"`~!@#$%^&*()_+-="};
rom unsigned char cha4[]={"1.6'TFT Driver,This is a demo!"};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us,usn;
    while(MS!=0)            //for 12M
    {
        usn = 2;
        while(usn!=0)
        {
            us = 0xf5;
            while (us!=0)
            {
                us--;
            };
            usn--;
        }
        MS--;
    }
}
*/
void Init(void)
{
    OSCTUNEbits.PLLEN= 0;
    //OSCTUNE= 0x48;
    OSCCON          = 0x7f;
    //OSCCON            = 0x77;
    PORTA            = 0x00;
     LATA            = 0x00;
     ADCON0            = 0x00;              // ad turn is off
    ADCON1            = 0x00;
     //CMCON           = 0x0f;      //cmp is off
    TRISA            = 0x00;        //porat a is I/O OUTPUT  except RA6

     PORTB            = 0x00;
     LATB            = 0x00;
     //ADCON1            = 0x00;
    TRISB            = 0x00;        // portB is out put

    PORTC            = 0x00;
     LATC            = 0x00;
     TRISC            = 0x80;        //RC7, AS INPUT,

    PORTD            = 0x00;
     LATD            = 0x00;
     TRISD            = 0x1f;        //portd is output

     PORTE            = 0x00;
     LATE               = 0x00;
     TRISE            = 0x00;        //RE3,IS INPUT

    PORTF           = 0x00;
    LATF            = 0x00;
    ADCON1            = 0x0f;
    CMCON           = 0x0f;
    TRISF           = 0x00;

    PORTG           = 0x00;
    LATG            = 0x00;
    TRISG            = 0xe4;

        PORTA     =    0xff;
        PORTB     =     0xff;
        PORTC     =     0xff;
        PORTD     =     0xff;
        PORTE     =     0xff;
        PORTF   =   0xff;
        PORTG    =    0xff;
        Delay(10);
        CloseSPI();
        //OpenSPI1(SPI_FOSC_64,MODE_00,SMPMID);
        //OpenI2C1(MASTER,SLEW_OFF);//MASRTER,100KHZ
        //SSP1ADD=0x63;//40Mhz,100Khz
        //SSP1ADD=0x13;
//=================================I2C 2=====================
        //OpenI2C2(MASTER,SLEW_OFF);//MASRTER,100KHZ
        //SSP1ADD=0x63;//40Mhz,100Khz
        //SSP2ADD=0x13;

        PIE1bits.SSP1IE =0;
        PIE2bits.BCL1IE =0;
        PIE3bits.SSP2IE =0;
        PIE3bits.BCL2IE =0;

}
void Usart_Init(void)
{
    //OSCTUNEbits.PLLEN=0;

        TRISCbits.TRISC7=1;
        TRISCbits.TRISC6=0;
        TXSTA1=0x00;
        RCSTA1=0x00;
    //SPBRG=0x33;           //baud rate is 9600
        BAUDCON1bits.BRG16=0;
    TXSTA1bits.BRGH=1;  //high speed
        TXSTA1bits.SYNC=0;
        TXSTA1bits.TX9=0;
        RCSTA1bits.CREN=0;
    TXSTA1bits.TXEN=1;
    RCSTA1bits.SPEN=1;
        SPBRG1=0x0c;       //baud rate is 38400

        PIR1bits.TX1IF=0;
        PIR1bits.RC1IF=0;
        PIE1bits.RC1IE=0;
        PIE1bits.TX1IE=0;
    RCONbits.IPEN=0;
    INTCONbits.GIE=0;
    INTCONbits.PEIE=0;
}

void Usart1_printf(rom 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data;
data=*str;
while((*str)!='\0')
{
    data=*str;
    while(TXSTA1bits.TRMT==0);  //等待发送移位寄存器为空
    TXREG1=data;                //装入数据
    //TXREG2=data;
    str++;
}
}
void DispBMP(unsigned char disX,unsigned char disY,rom unsigned char *puts)      //disX disY图像显示起点坐标
{
     unsigned int x=8;
     unsigned char i,j,w,h;
     w=puts[3];
     h=puts[5];
Write_WDR(0x44,( 0x02+disX + ((unsigned int)((disX+1+w) << 8))));
Write_WDR(0x45,( 0x02+disY + ((unsigned int)((disY+1+h) << 8))));
Write_WDR(0x21,( 0x02+disX + ((unsigned int)((disY+2) << 8))));
Write_IR(0x22);

     for(i=0;i<w;i++)
     {
              for(j=0;j<h;j++)
                 {
                 Write_Byte(puts[x]);
                 x++;
                 Write_Byte(puts[x]);
                 x++;
                  }
     }
}

//Image2Lcd图像头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_HEADCOLOR
//{
//   unsigned char scan;
//   unsigned char gray;
//   unsigned short w;
//   unsigned short h;
//   unsigned char is565;
//   unsigned char rgb;
//}HEADCOLOR;
//w:
//图像的宽度。

//h:
//图像的高度。

void LCD_Init(void)
{
int i;
    Write_WDR(0x10,0x2f8e);
    Write_WDR(0x11,0x000c);
    Write_WDR(0x07,0x0021);
    Write_WDR(0x28,0x0006);
    Write_WDR(0x28,0x0005);
    Write_WDR(0x27,0x057f);
    Write_WDR(0x29,0x89a1);
    Write_WDR(0x00,0x0001);

    Delay(100);

    Write_WDR(0x29,0x80b0);
    Delay(30);
    Write_WDR(0x29,0xfffe);
    Write_WDR(0x07,0x0023);
    Delay(30);
    Write_WDR(0x07,0x0033);
    Write_WDR(0x01,0x2183);
    Write_WDR(0x2f,0xffff);
    Write_WDR(0x2c,0x8000);
    Write_WDR(0x03,0x6830);
    Write_WDR(0x27,0x0570);
    Write_WDR(0x02,0x0300);
    Write_WDR(0x0b,0x580c);
    Write_WDR(0x12,0x0609);
    Write_WDR(0x13,0x3100);
    Write_WDR(0x2a,0x1dd0);
    Write_WDR(0x2b,0x0a90);
    Write_WDR(0x2d,0x310f);
    Delay(100);
     /*Write_WDR(0x45,0x8300);
    Write_WDR(0x44,0x8300);
    Write_WDR(0x21,0x0000);*/
    Write_WDR(0x1e,0x00bf);
    Delay(1);
    Write_WDR(0x1e,0x0000);
    Delay(100);
    Write_WDR(0x45,0x8300);
    Write_WDR(0x44,0x8300);
    Write_WDR(0x21,0x0000);
    Write_IR(0x22);
    for (i=0;i<17424;i++)
         {Write_Byte(0xff);
         Write_Byte(0xff);}
}
void LCD_Reset(void)
{
    lcd_rst=1;
    Delay(10);
    lcd_rst=0;
    Delay(10);
    lcd_rst=1;
    Delay(10);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Reset();
    lcd_rd=1;
    lcd_cs=0;
    LCD_Init();

    Write_WDR(0x21,0x0000);
    Write_IR(0x44);
    Write_Word(0x8300);
    Write_IR(0x45);
    Write_Word(0x8300);
    Write_IR(0x22);
    for (i=0;i<17424;i++)
    Write_Word(0xbe5f);

    Write_WDR(0x21,0x1010);
    Write_IR(0x44);
    Write_Byte(95+16);
    Write_Byte(16);
//    Write_Word(95+4+16,4+16);
    Write_IR(0x45);
    Write_Byte(96+16);
    Write_Byte(16);
//    Write_Word(96+16,16);
    Write_IR(0x22);
    for (i=0;i<18624;i++)
    Write_Byte(AVR_LOGO);
//    Delay(100);
    while(1);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0,k = 0;
//    unsigned char disp[16][16];
    Init();
    Usart_Init();
    //lcd_led=1;
    Usart1_printf(hello);
    LCD_Reset();
    LCD_Init();
    PS=0;
    Write_WDR(0x44,0x8300);
       Write_WDR(0x45,0x8300);
    Write_WDR(0x21,0x0000);
    Write_IR(0x22);

   // for (i=0;i<32768;i++)
   // write_data16(0xbe5f);

    // LCD_WR_REG(0x21,0x1014);
    // write_cmd(0x44);
    //write_data16(95+4+16,4+16);
    //write_cmd(0x45);
    //write_data16(96+16,16);
    //write_cmd(0x22);
/*
    for (i=0;i<16900;i++)
        Write_Word(0xBE5F);*/
    while(1)
    {
  Delay(1000);

    //LCD_Display(0,0,men,RGB(0,63,0),RGB(0,0,31));
    LCD_Display(0,0,men,0xFFFF,0x2000);
    Usart1_printf(men);
   // LCD_Display(16,16,num,RGB(31,0,31),RGB(31,63,0));
    LCD_Display(16,16,num,0xFFFF,0x2000);
    Usart1_printf(num);
    //LCD_Display(0,32,cha,RGB(0,63,31),RGB(31,63,31));
    LCD_Display(0,32,cha,0xFFFF,0x2000);
    Usart1_printf(cha);
    //LCD_Display(0,48,cha1,RGB(0,63,31),RGB(31,63,0));
    LCD_Display(0,48,cha1,0xFFFF,0x2000);
    Usart1_printf(cha1);
    LCD_Display(32,64,cha2,0xFFFF,0x2000);
    Usart1_printf(cha2);
    //LCD_Display(0,80,cha3,0x0F0F,0xBE5F);
    LCD_Display(0,80,cha3,0xFFFF,0x2000);
    Usart1_printf(cha3);
    //LCD_Display(0,96,cha4,RGB(31,0,0),RGB(0,63,0));
    LCD_Display(0,96,cha4,0xFFFF,0x2000);
    Usart1_printf(cha4);
    //LCD_Display(0,112,"This is a demo!",0x0FF0,0xBE5F,0);
//    LCD_HZ_Disp(96,32,GetHzIndex('菜'),RGB(0,63,0),RGB(31,31,31),0);
//  LCD_HZ_Disp(96+16,32,GetHzIndex('单'),RGB(0,63,0),RGB(31,31,31),0);
    //BKLIGHT_ON();
    //Line(0,0,127,127,RGB(31,0,0),3);
    //Line(127,0,0,127,RGB(0,0,31),3);

    //Rectangle(0,10,50,50,RGB(0,63,21),5);
    //Bar(1,38,120,120,RGB(31,0,0),3);

    //Bar(10,60,100,120,RGB(31,0,0),1);
   Delay(1000);
   DispBMP(0,0,AVR_LOGO);
   Delay(1000);
    DispBMP(32,32,wo);

    }
}

网友:
你的这个代码是要显示什么? 代码太长了估计没有太多人会花时间看完。
如果不执行代码会显示条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显示东西就不会,显示的东西是人家给的例子,我用字摸提取工具取得字也显示不出来,现在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
是否可以把电路图的也贴出来,让大家帮忙看看硬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管理员说的是啊,你这个程序我勉强看完了,很头疼,估计是缺了一部分模块,等大家的看法

网友:
屏幕和单片机采用什么接口连接的?接口使能了吗?别人给的例子里跟硬件直接相关的地方,与你采用的硬件设计是否一样?

楼主:
调好了,谢谢楼上几位了,他们给的代码和硬件都有点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