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耗尽管的版图

楼主(2011-09-01):
请问各位大侠,耗尽管管子的版图和增强型管子的版图有区别没有,最近看的的版图在耗尽管里面貌似有两个阱???

网友:
耗尽管的沟道里要有离子注入,所以从layout的角度看,它要比增强型mos管多一层mask来定义沟道区的注入

网友:
layout上看只是比增强型多一层mask而已

网友(2011-12-17):
耗尽管的LVS怎么做过啊

网友:
增加一层相应的耗尽型layer即可

网友:
都么看到过哎。求教MASK层叫什么名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