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RM

楼主(2011-09-01):
在TSMC资料中有关于DRM的规则,DRC中也有类似的rule报告。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You need to specify your question.
DRM - Design Rule Manual. It describe the topological rules.
DRC - Design Rule Check, a command file for checking the Design rules.
DRC is the "collection of checks" for DRM for specific tool/process...

网友:
yes , DRM : is design rule manual ,最厚的那个文档
一般几百页,

网友:
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2011-12-29):
那是工艺建议值,一般你不做也可以,做了会更好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