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次流片成功是否就可以流工程批了?

楼主(2011-09-01):
一次MPW流片成功了,是不是可以直接去流工程批了?
是否还需要再流一次MPW,验证不同批次的都是成功的,然后再去流工程批。请教有经验的高手。

网友:
一般不需要,除非某些参数的很临界,或者可靠性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谢谢

网友:
测仔细点啊,没什么问题直接制版好了
再MPW就不嫌开发时间过长吗
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要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