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诡异的现象,没有电源端口信息的.sp能够过LVS,有了反而报错

楼主(2011-09-01):
RT
小弟在做LVS的时候碰到一个诡异的现象。在calibre里面将netlist转为.sp文件后,不包含电源端口,那么LVS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用其他方式先转换成有电源端口的.CDL文件在导入进行LVS检查的时候,却会报port数量不匹配的错误,但是查看导入版图的PORT数和.CDL是一致的。请各位达人讨论一下,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小弟在做LVS的时候有什么地方设置不正确么?

网友:
其他方式是啥,

要具体看cdl的,有global 电源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CDL里面电源端口已经引出来了,global加不加都出现相同的问题哈,按照道理这个不会有影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