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各位如何用primetime做back-annotate的STA的问题

楼主(2011-09-01):
现在小弟已经用calibre提取了spef格式的RC参数文件。想反标到pt中做STA。
但是read_parasitics 却报以下类似的错误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XU1271/HNET1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XU1121/HNET1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XU1121/HNET2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XU1121/HNET19'.  (PARA-075)
小弟之前只read了verilog网表(icc导出的),这个问题是在设置link或者search library的时候出的吗?我后来又尝试在link和search library中添加了版图库,但是还是有这个错误。

后来我又尝试新的方法,按照user guide说法,如果可以直接读入milkway的东西则可以直接利用milkyway保存的网表和constraint信息,于是我又尝试使用read_milkyway的方法,但是在执行该命令之后,报错
Could not open Milkyway CEL view file /.../CEL/xxx:1_169.

最后确实没办法了,想请教一下各位如果想将版图信息的RC参数反标到原来的网表中,做post-STA,然后生成SDF文件怎么做呢?

楼主:
我发现问题了,原来用calibre提取的是transistor级的RC参数,这些参数在PT导入的时候有问题。

但是新问题又来了,如何用calibre导入PT可以用的寄生参数呢?如果不选用transistor级别的,其他的都要求填写 PEX X-CELL。。。。
请问各位一般用calibre怎么提取参数呀?

网友:
xRC 是抽取RC参数用于hspice后仿, 主要用于模拟电路,

数字门级电路sta 用的是starxt 抽取的spef, 不是xCalibre抽取的RC,
这个spec是门级延迟,不考虑门里面的晶体管级的RC参数,
也就是cell和transistor的差别,

starxt也能抽取transistor级别的RC参数,和xCalibre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2014-04-14):
受教了,原来如此,

网友(2014-08-21):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PT不是门级STA工具吗?还能做transistor的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