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round bounce

楼主(2011-09-01):
大型数模混合电路如何进行ground bounce simulation?

网友:
需要知道package RLC mod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RLC都已知呢,我试着用cadence仿真过,但是仿不动,电路太大了,

网友:
这样的话,最好简化下,比如数字部分可以用rtl代替下,然后pad-ring用netlist, 也就是SSN simulation. 当然这样得到的结果肯定比实际要好。  full chip spice simulation目前来说还是不现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度好大啊,我试试吧,估计仿不成,电路很大
    实在不行就放弃吧,理论上分析分析吧

网友(2012-01-05):
既然知道RCL,那就分power domain ,建spice model分开仿SSO就好了啊,效果不错

网友(2012-03-08):
都是高手。

网友(2015-06-15):
回复 楼主:

    ground bounce是什么现象?

网友:
大牛呢,大牛呢

网友:
就是sso现象吧, 可以适当仿真下,没条件就多加power 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