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各位大侠一个问题,急求解决!

楼主(2011-09-01):
怎么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使他两秒钟转一圈,程序怎么写,或者思路什么的

网友:
2S匀速转一圈,还是2秒钟到了反转一下?

网友:
根据步进电机的和驱动器的细分,看一下,需要发多少个脉冲。

网友(2014-10-24):
就是产生一个适当频率的PWM波。你可以用定时器产生,也可以用有PWM生成器的单片机来作

网友:
还有,你要看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这个步进电机的DATASHEET里面有,两妙一圈,就是每妙0。5圈,然后每圈多少个脉冲,一承,你就可以判断出来每秒多少个脉冲,也就是相应的PWM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