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 6 bufio2用法

楼主(2011-09-01):
请教各位:spartan 6里bufio2到底怎么用,我把数据和时钟都放在同bufio2 region,如TL,为什么map时一直提示Unroutable Placement错误,说bufio2放置有误,到底要怎么放?

网友:
我设计的一个serdes使用了bufio2,信号在4个region,我实例化了4个bufio2给4个region的serdes供时钟,没有报错。你的bufio2做什么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IDDR提供时钟,请问用了bufio2后,是不是综合选项里的ADD BUF就不能选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否选时add buf我就不清楚了,你可以试试。
我用过oddr,使用DCM产生了两个相位180的时钟。工作正常。
你可以再查查文档,如果着急用,可以先试试dc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样应用的,输入一对差分时钟,经过两个bufio2,然后给IDDR2提供差分时钟,IDDR2的数据放置位置是和时钟在一个bufio2 region里的,但在map时,bufio2放置的位置变到其他区域去了,为什么map时不放在对应的PAD进去对应的区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