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启动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1-09-01):
sentaurus安装时,license在linux中通过sssverify验证通过了,但启动时出现如下问题。
18:00:31 (lmgrd) -----------------------------------------------
18:00:31 (lmgrd)   Please Note:
18:00:31 (lmgrd)
18:00:31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8:00:31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8:00:31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8:00:31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18:00:31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8:00:31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8:00:31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8:00:31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8:00:31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8:00:31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8:00:31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8:00:31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8:00:31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8:00:31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18:00:31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8:00:31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8:00:31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8:00:31 (lmgrd)
18:00:31 (lmgrd) -----------------------------------------------
18:00:31 (lmgrd)
18:00:31 (lmgrd)
18:00:31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18:00:31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18:00:31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 SERVER: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2: DAEMON: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3: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nse/license.dat: line 5:
: command not foundnse/license.dat: line 8:
: command not foundnse/license.dat: line 9: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0: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4: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20: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27: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33: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40: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48: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56: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65: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76: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84: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88: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95: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01: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07: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13: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19: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25: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30: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33: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37: PACKAG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41: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42: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44: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45: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47: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48: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50: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51: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53: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54: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56: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57: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59: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60: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62: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63: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65: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66: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68: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69: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71: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72: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74: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75: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77: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78: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80: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81: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83: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84: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86: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87: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89: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90: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92: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93: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95: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96: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98: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199: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201: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202: SUPERSED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nse/license.dat: line 205: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line 206: FEATURE: command not found
: command not foundnse/license.dat: line 208:
[root@localhost root]# 18:00:51 (lmgrd) "localhost.localdomain": Not a valid server hostname, exiting.
18:00:51 (lmgrd) Valid license server system hosts are: "localdomain"
18:00:51 (lmgrd) Using license file "/usr/sentaurus/license/license.dat"
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可不可以把你的lic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