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Chipscope

楼主(2011-09-01):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使用chipscope看到信号一直在跳变,但是信号拉到fpga的pin上,用示波器看却看不到跳变?

注:本人使用spartan 6调试serdes做数据采集,将数据通过chipscope到处。。。

会不会是pll产生的时钟有问题,导致chipscope工作不正常?

搞了好几天了,毫无头绪。。。。

网友:
PLL时钟有问题的可能很小,也就是说chipscope错得机会小,觉得时钟不稳也可以拉到管腿用示波器看。
可能的问题就是chipscope的时钟和你这个被观测信号是不同的时钟域,自然会抖动。。。。。

网友(2012-12-12):
我也遇到了,全部改为同步时钟设计后,chipscope采样时钟也采用与设计相同一个时钟,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