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

楼主(2011-09-01):
小妹我最近再学DC的约束脚本,这个语句不知是什么意思,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语句如下:set_clock_sense  -positive  -clocks [get_clocks clk_240k] [get_pins b2v_inst46/U3/Y]

网友:
set the cell U3 to positive_unate within clock_domain clk_240k only,
So that means, cell U3 has nonunateness as its  timing sense attribute in the lib.
after set_clock_sense here, a rise of the input to U3 will cause the output of U3(which is Y) to either rise or unchanged.

楼主:
谢啦,对这个概念还是模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了解一下unateness attribute 然后再来看 就会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可否借我学习学习。多谢多谢。。。。

网友:
看synopsys PT manua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有 DC PT的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