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hiplogic Analyzer反向提取电路时,怎样快速区分MOS管源、漏?

楼主(2011-09-01):
有些管子的一端很明显的接在地上或电源上,这好判读是源端,而有些管子源漏都不接高、地电位的,判断就不那么方便了,大虾们,有没有一些技巧或经验,快速区分源漏,比如说同类型管子一般是S/S相连还是D/D相连呢,不同类型管子又是怎样呢?

网友:
如果從V到G的路徑來說一般PMOS都是先通過S再通過D,NMOS相反。相同的管子都是SS相連,DD相連的。

网友:
为啥要区分呢,仿真也不用区分。看着有点别扭而已

网友:
我们提电路基本不区分S和D的, 明白就行. 不必那么较真. 有时间不如好好整理整理电路.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的  普通的mos S D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2011-12-17):
这个只能从电路区分,也就是把电路整理好。用designer整理很快的

网友(2012-02-14):
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决,专业Analyzer工程师为您解决,包括各类Chiplogic和Hierux系统软件,有需要请加QQ2686073827

网友:
不必分的那么清,提出了就知道了

网友(2013-04-30):
我在芯愿景工作过5年多,不懂的可以电话联系我 15652378435  另外我还在找工作的呢

网友A(2015-02-04):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芯愿景软件的使用资料啊,单元提取好多不懂,网上资料很少,新愿景也没什么培训教材或者视频之类的。

网友(2015-04-11):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有培训手册的。可以找销售要的。

网友(2016-03-23):
是不是孔多的就默认为源极了啊,这种理解对不

网友:
我们从来就不区分源漏

网友(2017-07-18):
提供反向服务,北京方华佳瑞科技有限公司,13161519588

网友(2018-05-26):
回复 网友B:

    请问有别的联系方式可以加么?

网友:
以前做过一些反向用的是chiplogic   还是比较熟悉网标提取流程的   我记得模拟部分提电路可以不分源漏的

网友(2020-06-05):
反向最近有新进展?

网友(2020-07-27):
我也是做反向的,干了将近20年了,mos管可以不用区分源漏的,好好整理一下电路比这个强
目前正在找工作,不知到有没有做反向的需要人的

网友:
你应该研究一下普通mos管的构造和工作原理,一般普通mos管源漏是对称的,你可以尝试用SilvcacoTCAD的工艺仿真熟悉一下,那个就是先定义一半然后镜像,一个mos管就出来了。所以SD一般不做区分,你提取电路跑完后软件会告诉你的,如果是高压管子或者特殊管子,这个就要作一下研究了,一般耐压端源区更长。 插个眼等大佬们分析。

网友(2021-05-3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