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在Astro导出gds2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1-09-02):
如题,各位大侠,如果DRC检查还有问题的话是不是不能导出gds2文件的,导出gds2文件之前需要什么文件?是.map格式的文件和.gds格式的文件吗?我是在Astro环境下的,我看到有些文档上说需要.map文件,有些说需要.gds格式的文件,都糊涂了,请各位指教

网友:
我不确定你是在问什么,问题,需要什么文件吗?

.map文件就行了,用来做层次映射的。在库单元里面可以找到。找不到自己写一个也行。

drc没过当然可以导出,导出来还是过不了DRC呗。

GDSII只是一个数据形式,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最后注意dep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啊,等了好久都没人回复我,我去试试看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