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_fanout在ICC中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09-02):
新人刚开始学习,发现max_fanout在Place和CTS中的设置不一样,想请教一下原因?

网友:
正常,
要求不一样,设置就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求是参照DRC制定的吗?有没有Place时值较大,CTS时值较小的情况?

网友:
这个要求是参照DRC制定的吗?有没有Place时值较大,CTS时值较小的情况

网友:
max fanout一般来说不是hard rule , 比起max_transition/max_capacitance来说,

max_transition/max_cap 修复了, max_fanout肯定不是问题

一般来说 clock 的max-cap/trans/fanout 允许值比一般的data signal要更紧,
比如是data的 1/2 , 1/3等,    主要是保证时钟信号完整性的,和时钟频率也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

网友(2016-01-26):
谢谢,如何限制maxfanout?

网友:
回复 网友C:

    set_max_fanout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在ICC中,普通信号和时钟信号可以通过set_max_fanout来设置?但是clock 信号还可以通过set_clock_tree_option -max_fanout来单独设置,对吗?应该怎么设置这两个选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