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何有的antenna tech file有每个stdcell ,而有的只有每层metal和via的ratio?

楼主(2011-09-02):
遇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antenna tech file, 不理解为何不统一呢? 如果后者可以拿来直接用的话, 我认为前者了显得繁琐了, 因为前者含有所有stdcell 看起来太长了!

网友:
这两种是不同的东西,一个是rule,一个是gate size等参数。
当然有时候第一个也会包含在第二个文件中。
看你用的库是怎么样的,如果已经有gate信息,那么只给个rule就可以。

楼主:
大大,你又出现了,嘿嘿。 您所说的这个“rule” 和 “gate size” 是从属关系吗? 还是彼此独立? 他们应该同时存在吧?

网友:
我勒个去,又“大大”
rule就是你说的各层的ratio这些。ant算的是metal的面积和gate的面积的比率。自然会有metal和gate两方面的参数。gate size会出现在std cell的ant文件中,而metal和via会出现在所有cell/macro....另外还会有output本身的防护能力,叫diffarea什么的,忘了。。。
去看看antenna是怎么计算的吧,然后就明白了,打字说清楚对我来说有点难。。。。

楼主:
我勒个去,又“大大”
rule就是你说的各层的ratio这些。ant算的是metal的面积和gate的面积的比率。自然会 ...
引用 网友A:

了然。

真正的高人才会像您这样把复杂的事情说得言简意赅,但又明明白白, 而且谦逊的很。您与坛里的陈版, icfbicfb 都属于这样的。

网友:
。。。。。靠,以后俺要多看少说。。。。
陈版那是让人仰望的存在。。。。

网友:
我勒个去,不能这样,我严重怀疑你是李xx,来这消遣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