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DRC中memory与外部逻辑链接的pin出现DRC错误。

楼主(2011-09-02):
各位大侠:DRC中memory与外部逻辑链接的pin出现DRC错误。说是metal之间的间隔太小了。用得encounter,问在encounter的哪个阶段添加constrain才能避免这个错误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各位仁兄
@@@@

网友:
估计是LEF没有定义好,
可以读入正确的LEF后,做一次ECO rou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问题已经解决,加了个fillNotch就OK了。

网友:
哦, 原来是fillNotch,
ICC 现在基本不用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