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5.8GHzVCO 后仿提取寄生电感吗

楼主(2011-09-02):
5.8G VCO 后仿的时候 寄生电感和互感要提取吗 提了之后频率降了好多

网友(2012-07-23):
不需要。RF器件本身的模型已经考虑了寄生参数了。所以不需要。通常都会在提取文件中标明XCELL或者Hcell之类的器件不提取的。

网友(2015-12-22):
RF器件的寄生电容不用提取了吧,但是连线造成的tank里面的寄生电感的感觉还是要提取。没有提取,流片回来偏差很多。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前辈。我后仿结果振荡器工作在5.1GHz到5.5GHz,流片回来变成5.3到5.9了,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会变大了呢?

网友(2024-09-0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您好,后面有找到原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