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定电路图中的格点

楼主(2011-09-02):
一般做版图时要考虑格点, 而做电路图时是不考虑的. 我做了一个电路图A并生成了相应的symbol. 但在B中调用A时, 发现不在格点. 好象A中的格点更小些. 怎样能让格点固定一致呢,谢谢!

网友:
OPTION->DISPLAY->Grid op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好用, 谢了! 看来要学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2011-12-07):
OPTION->DISPLAY->Grid option,版图中的设置差不多。

网友:
设得足够小即可

网友:
我记得按E还是shift E就有设置啊

网友(2012-02-10):
做电路的大哥们不要弄那么小啊,精确四五位,小弟画不出来啊。版图上的格点是根据工艺来定的。一味的追求高精度,做出来的芯片就越不精确啊,光刻机达不到那四五位的要求啊

网友:
学到了,谢谢大家

网友:
這是最大公因數 和 最小公倍數的問題
版圖的部份 通常 design rule 會有
沒有的話可以 用 最小單位的ㄧ半 當作 grid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