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T pattern density is 15%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02):
我在IC5141下,用SMIC13工艺画版图,用Calibre进行DRC检查,老是说我GT pattern density is 15%,是不是说我的GT poly的密度不到15%?但是怎么修改设计才能符合要求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You do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it. The error is "poly density is < 15%", which will be solved at the end, when you make the mask, either Foundry or your Tape-out team will do the dummy-fill to ensure poly density will meet the need.

All you need to fix is "maximum density vio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