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spectreS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1-09-02):
请问各位:cadence spectreS是做什么用的?
用verilog-a写的模块好像必须用spectreS来仿真。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新手报到,和各位高手多加学习,谢谢!

网友:
好像没人知道

网友:
应该不用。很早很早以前,cadence的icfb平台做的不够好,仿真器只能通过socket接口调用,所以有spectreS。后来仿真器可以直接被调用了,所以有spectreD。其实内核都是spectre。现在建议用spectreD。刚看了一眼,ADE里spectreD应该就是spectre,hspice还是叫hspiceD。

网友:
verilogA用spectre绝对没问题,不是必须用spect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