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安装IC6141失败记录

楼主(2011-09-02):
为了不浪费大家金钱,就将主要的内容放在这里,详细的步骤在文档附件中

操作系统: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ES release 4 (Nahant Update 7)

[root@localhost ~]# uname -a

Linux localhost 2.6.9-78.EL #1 Wed Jul 9 15:26:38 EDT 2008 x86_64 x86_64 x86_64 GNU/Linux

[root@localhost ~]# cat /etc/redhat-release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ES release 4 (Nahant Update 7)

[root@localhost ~]# cat /proc/version

Linux version 2.6.9-78.EL (brewbuilder@ls20-bc2-14.build.redhat.com) (gcc version 3.4.6 20060404 (Red Hat 3.4.6-10)) #1 Wed Jul 9 15:26:38 EDT 2008

安装文件:

IC614.1.tgz

(第一个文件貌似是后面6个的整体压缩包(2G多大),但是也可能是真正的6141(但是里面没用.SETUP.sh),后面的6个包是6140但是打开后没发现.SETUP.SH,所以先不用它)

[root@localhost IC06.14.005_lnx86.Update]# cd CDROM1[root@localhost CDROM1]# lsic_index.sdx               SETUP.SHIScape03.71-p002lnx86.t.Z  Update_IC06.14.005_lnx86.sdxkits                       Update_IC06.14.005_lnx86.txtREADMES

[root@localhost CDROM1]# ./SETUP.SHCopyright 1985-2006 by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LICENSED SOFTWARE - REVERSE ASSEMBLY, REVERSE COMPILATION ANDREVERSE ENGINEERING PROHIBITE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this package is the proprietary property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Inc., or its licensors, and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the Cadence Design Systems license agreement under which thispackage is provided.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to Government UsersUse duplication or disclosure by the Government is subject tothe restrictions as set forth in subparagraphs (c)(1)(ii) of theRights in Technical Data and Computer Software clause atDFARS 252.227-7013. Unpublished -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copyright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555 River Oaks ParkwaySan Jose, California 95134 USALocated CDROM at /mnt/hgfs/EDA/Cadence/IC6.14_lnx86/Update_IC06.14.005_lnx86_1of 6/IC06.14.005_lnx86.Update/CDROM1Specify path of install directory [OR type [RETURN] to exit]: /eda/Cadence/IC614此处指定IC614安装目录,继续。。。Detecting  InstallScape for lnx86...Checking InstallScape on media...Could not detect an InstallScape for lnx86 platform using the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It is a good idea to have only one Installation of InstallScapefor lnx86 platform. If an InstallScape installation existsplease help us find it.Do you have InstallScape for lnx86 platform installed somewhere [y/n]?n此处询问是否装过InstallScape,写n继续。。。You are on  lnx86 platformInstallScape version 03.71.p02for platform lnx86is available on this CD.Do you want to install InstallScape for lnx86[y/n]:y此处询问是否要装InsallScape,写y继续。。。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install InstallScapeoutside the Cadence installation hierarchyand include the ~iscape/bin in your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Type the path to InstallScap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 (q to quit)]: /eda/Cadence/InstallScape此处询问InsallScape安装路径,写好路径继续。。。InstallScap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eda/Cadence/InstallScapeExtracting InstallScape version 03.71.p02for platform lnx86 in /eda/Cadence/InstallScapeStarting up InstallScape in GUI mode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set to :0.0If you do not see the InstallScape consolewindow or the it seems to be hanging then kill thisprocess.Set your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a propervalue and manually start InstallScape by typing:/eda/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mnt/hgfs/EDA/Cadence/IC6.14_lnx86/Update_IC06.14.005_lnx86_1of6/IC06.14.005_lnx86.Update/CDROM1:::/eda/Cadence/IC614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eda/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此时出现gui界面
但在gui界面中始终无法制定CDROM1的mount路径,就是点OK没用,点一个又跳出来一个。
请高手解释。
详细步骤在文档中,不知道如何设置不要信元呢? 虚拟机Linux系统中安装Cadence IC614工具失败历程.doc (989.5 KB , 下载次数: 128 )

网友:
Please double check the size is correct or not.
The SETUP.SH is in CD1.

CD1 590 MB (619,053,056 bytes)
CD2 655 MB (686,835,712 bytes)
CD3 634 MB (665,134,080 bytes)
CD4 602 MB (632,008,704 bytes)
CD5 558 MB (585,272,320 bytes)
CD6 542 MB (569,164,800 bytes)

By the way, what is "IC614.1.tgz"??? You only need those 6 CDs for installation.

网友(2011-11-12):
eaglesoars,
我和你同样的问题,后来你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希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2011-12-20):
我的安装没问题的……

网友:
你是用什么安装的?

网友(2012-07-31):
IScape Version: 03.71.p02
Source: /mnt/hgfs/CAD/6141

    Component To install:  leToolboxDoc 06.14-p005
    Component To install:  saveLog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DIST64b_lnx86 06.14-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nQuery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LPE64b_lnx86 06.14-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sskill_lnx86 31.09-p009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lbsJava 31.09-p004
    Component To install:  skillPcellPlg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kooprefDocC 31.09-p005
    Component To install:  dfiiTagDoc 06.14-p046
    Component To install:  distProcDoc 06.14-p004
    Component To install:  DFII_ncvlog_lnx86 09.20-p007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omposerReg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rtLibFunc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ivarefDoc 05.00-s025
    Component To install:  optimizatn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kdfrefDoc 31.09-p008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QT_0441__lnx86 31.09-p009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msEnv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sa_lnx86 10.05-d008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loContext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tkdbaseDoc 06.14-p005
    Component To install:  vlReader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pectrei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leToolbox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adencehelpWrp 01.10-p001
    Component To install:  hed64b_lnx86 31.09-p010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cdfCore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uiCore64b_lnx86 31.09-s003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fIIbase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otaRedist_lnx86 01.00-p004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killPcellPlg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lbs_lnx86 31.09-p004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ccraftexe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oceanrefDoc 06.14-p002
    Component To install:  analogWave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edifinuserDoc 06.14-p005
    Component To install:  erc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dAccessOA64b_lnx86 31.09-p013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parasimDoc 06.14-p005
    Component To install:  mixsimenv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eftDoc 06.14-p006
    Component To install:  lfvhdComp_lnx86 02.85-a002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wavescanDoc 06.14-p005
    Component To install:  samplesMix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lvs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kdevrefDocC 31.09-p006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iarefDoc 05.00-p005
    Component To install:  artSimEnv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atenaRuntime_lnx86 72.20-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plotDoc 31.09-p001
    Component To install:  DFII_nccommon64b_lnx86 09.20-p007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bsGen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bstract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tk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msEnv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kSysConf_lnx86 02.00-p082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Common64b_lnx86 31.09-p009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omposerDocC 06.14-p006
    Component To install:  verinuserDoc 06.14-p002
    Component To install:  cdf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onn2schDoc 06.14-p002
    Component To install:  mdlDoc 07.11-p003
    Component To install:  cdf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gcfrefDoc 01.42-p002
    Component To install:  SftShrIndep 10.80-s004
    Component To install:  concice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hdl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baReg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chView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erilogReg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chematics_l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hdlinuserDoc 06.14-p002
    Component To install:  hspice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mixsimenv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ems_lnx86 31.09-p006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rdDoc 06.14-p005
    Component To install:  vlReader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dfXlate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kipcrefDocC 31.09-p002
    Component To install:  gdm_lnx86 31.09-s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fuserDoc 06.14-p003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LibEditorDocC 31.09-p001
    Component To install:  hmanReg_lnx86 31.09-p010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DIST_lnx86 06.14-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iva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tlfUtil_lnx86 09.10-b008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elrefDoc 06.14-p004
    Component To install:  ddBaseOA_lnx86 31.09-p013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tclInit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Xmotif_2130__lnx86 31.09-s007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irtuos_lnx86 31.09-p007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lvs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leUtil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edif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msSrr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oeffgenDoc 02.00-s012
    Component To install:  oa2lefdefmapDoc 02.20-p005
    Component To install:  cmpVhdlIn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lTools64b_lnx86 31.09-p02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t_tlfDocR 04.50-p004
    Component To install:  pearl_lnx86 05.10-s1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naloglibDoc 06.14-p005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FileManager_lnx86 31.09-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erilogI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cm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EVcdnWrap 10.00-p002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ularefDoc 05.00-p047
    Component To install:  ddAccessOA_lnx86 31.09-p013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onfData 61.40-p012
    Component To install:  alvs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leDocC 06.14-p014
    Component To install:  cadencehelpCore_lnx86 01.20-p008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mps64b_lnx86 31.09-p004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ir_lnx86 07.02-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dfXlate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saCxt_lnx86 10.05-d008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fIIplus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lefdef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PRE_lnx86 06.14-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cf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ccdlrDoc 06.14-p002
    Component To install:  oascanDoc 22.04-p010
    Component To install:  modelwriter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hdlReg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ir64b_lnx86 07.02-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FII_ncvhdl64b_lnx86 09.20-p007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uiReplay_lnx86 31.09-s003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kartistrefDoc 06.14-p003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ERC64b_lnx86 06.14-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kuirefDoc 31.09-p001
    Component To install:  adle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killDev64b_lnx86 31.09-s002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layerProc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hedElab_lnx86 31.09-p010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ccDoc 06.14-p003
    Component To install:  seDoc 06.14-p004
    Component To install:  plot64b_lnx86 31.09-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ocean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dBaseOA64b_lnx86 31.09-p013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irtuosoReg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2CORE64b_lnx86 06.14-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dexl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CIX005_lnx86 06.14-p040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vVerify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rtHspice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rodDoc 06.14-p008
    Component To install:  conciceDoc 03.01-p007
    Component To install:  vlm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fprefDoc 06.14-p003
    Component To install:  composerXLDoc 06.14-p002
    Component To install:  hed_lnx86 31.09-p010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chCore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adencehelpJavaPI 01.10-p001
    Component To install:  dfIIuiPlus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irtuos64b_lnx86 31.09-p007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cdfCore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vVerify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leToolbox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mdlExpr_lnx86 07.20-d068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rtHspice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rtSimEnv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finder_lnx86 31.09-p02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tk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FII_nccommon_lnx86 09.20-p007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sssDoc 06.14-p002
    Component To install:  hedElab64b_lnx86 31.09-p010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FII_ncvlog64b_lnx86 09.20-p007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trokeEditor_lnx86 16.00-p002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eft_lnx86 01.02-p013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nstallDoc 03.30-p001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CmonJava64b_lnx86 31.09-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mixedsigDoc 06.14-p004
    Component To install:  adp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msTutorialsDoc 06.14-p007
    Component To install:  dfIIuiPlus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dle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DRC_lnx86 06.14-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boaDoc 06.14-p002
    Component To install:  ct_algDocR 05.00-p005
    Component To install:  xlUI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uCore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lsgxlDoc 06.14-p001
    Component To install:  dfIIplus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uiCore_lnx86 31.09-s003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kill_lnx86 31.09-s002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amplesCds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nalogLi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FII_ncvhdl_lnx86 09.20-p007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cTrans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bsGen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3CORE_lnx86 06.14-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Xmotif64b_2130__lnx86 31.09-s007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chCore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pcellDoc 06.14-p005
    Component To install:  dfIIicons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cdl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ulauserDoc 05.00-p021
    Component To install:  SftShrTools_lnx86 10.80-s007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msenvugDoc 06.14-p004
    Component To install:  vxlhelpDoc 06.14-p016
    Component To install:  autortDoc 06.14-p044
    Component To install:  adexl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JobMonitorDoc 05.00-s010
    Component To install:  sklanguserDocC 31.09-p005
    Component To install:  iccausrDoc 06.14-p002
    Component To install:  cdnWrapperDev 06.01-s016
    Component To install:  lbs64b_lnx86 31.09-p004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amplesAna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wincfgDoc 06.14-p006
    Component To install:  ilTools_lnx86 31.09-p02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hspicerefDoc 06.14-p004
    Component To install:  skillDev_lnx86 31.09-s002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imProbe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Common_lnx86 31.09-p009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avoDoc 10.40-p002
    Component To install:  oss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erilogASamples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monteStats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rodlibDoc 06.14-p001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CmonJava_lnx86 31.09-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Java64b_1616__lnx86 31.09-p002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eCore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conLib 31.09-s013
    Component To install:  alvs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chtr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techComp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edif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ocean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erc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oeffgen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nQuery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browser_lnx86 31.09-p013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oainstallDoc 22.04-p010
    Component To install:  icfb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erimix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fIIworkspaces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libSabli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msSrr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deGXLDoc 06.14-p007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LVS64b_lnx86 06.14-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monteStats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eCore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libManagerDocC 31.09-p004
    Component To install:  licenseDoc 10.80-p008
    Component To install:  schematics_xl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nOAWrapIndep 09.10-p004
    Component To install:  mdlExpr64b_lnx86 07.20-d068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uSECompat_lnx86 06.01-p004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lefdef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fblocklibrefDoc 06.14-p003
    Component To install:  ihdl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nWrapper 06.01-s022
    Component To install:  lefdefrefDoc 05.70-p021
    Component To install:  abstractICDoc 06.14-p012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Xml 31.09-p001
    Component To install:  verimix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dp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cTrans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plotVersa_lnx86 31.09-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sskill64b_lnx86 31.09-p009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ems64b_lnx86 31.09-p006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QT64b_0441__lnx86 31.09-p009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migrateDoc 06.14-p005
    Component To install:  cadenceHelpDoc 01.20-p007
    Component To install:  conn2sch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uCore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kill64b_lnx86 31.09-s002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mwrefDoc 05.00-p008
    Component To install:  caiuserDoc 31.09-p001
    Component To install:  wavescan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klangrefDocC 31.09-p005
    Component To install:  cadencehelpSupport 01.20-p008
    Component To install:  hierEditorDocC 31.09-p003
    Component To install:  layout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gdm64b_lnx86 31.09-s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transrefOADoc 06.14-p013
    Component To install:  compvhdluserDoc 06.14-p009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FileManagerDoc 31.09-p001
    Component To install:  cmpVhdlIn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onn2sch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gcf_lnx86 01.02-s1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orners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Perl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JobMonitor_lnx86 31.09-p004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onstraintsDoc 06.14-p010
    Component To install:  techfileDocC 06.14-p018
    Component To install:  iccraftexe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ccrafttool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wave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3CORE64b_lnx86 06.14-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libBasic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pectrei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naPlaceGXLDoc 06.14-p013
    Component To install:  dfoaAdoptDoc 06.14-p022
    Component To install:  dirsimmodelDoc 06.14-p007
    Component To install:  anasimDoc 06.14-p014
    Component To install:  drlPsl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pectreRFDoc 07.11-p004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2CORE_lnx86 06.14-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Tcl_lnx86 08.06-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ultrasimDoc 07.11-p007
    Component To install:  verilogI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gccLibRHEL30_lnx86 04.12-p003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chematics_xl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klayoutrefDoc 06.14-p047
    Component To install:  uiReplay64b_lnx86 31.09-s003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keymapDoc 02.10-p029
    Component To install:  dcm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plot_lnx86 31.09-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Tk_lnx86 08.06-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fIItoolbars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wavescan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hdlReg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chView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ymphony_lnx86 31.09-p006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loContext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deXLDoc 06.14-p011
    Component To install:  vlm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leUtil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wave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khelpDocH 31.09-p006
    Component To install:  mpsJava 31.09-p004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ERC_lnx86 06.14-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xlUI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oaRedist_lnx86 22.04-p054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nalogWave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erilogASamples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orners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ossrefDocC 06.14-p002
    Component To install:  layout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oacdbDoc 06.14-p003
    Component To install:  acdl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ise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LPE_lnx86 06.14-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cphelpDoc 06.14-p008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LVS_lnx86 06.14-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imProbe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iva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ompverDocC 06.14-p013
    Component To install:  cdnOAWrap_lnx86 09.10-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DRC64b_lnx86 06.14-p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fIIdb64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layerProc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wpc_lnx86 07.02-s001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amplesOSS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cdsJava_1616__lnx86 31.09-p002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saCxtExtra_lnx86 10.05-d008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iatutDoc 05.00-p006
    Component To install:  mps_lnx86 31.09-p004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slfiles_lnx86 IC_06.14.005_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dfIIdb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abstract_lnx86 61.04-p005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browser64b_lnx86 31.09-p013lnx86
    Component To install:  vceflowDoc 06.14-p003
    Component To install:  dracPRE64b_lnx86 06.14-p001lnx86

Combined size of components (compressed) to install:3684014744 Bytes
Disk space required for installation (Uncompressed size of compoennts):6125191287 Bytes

Exporting environment...Instantiating media at:/mnt/hgfs/CAD/6141 InstallComponent: IC_06.14.005_lnx86
    Installing component (CDROM): slfiles_lnx86 IC_06.14.005_lnx86
    From: /mnt/hgfs/CAD/6141/kits/IC_06.14.005_lnx86.zip
   To:/mnt/hgfs/CAD/ic6141
    Installed Component: slfiles_lnx86 IC_06.14.005_lnx86
    Installing component (CDROM): leToolboxDoc 06.14-p005
    From: /mnt/hgfs/CAD/6141/kits/leToolboxDoc06.14-p005.t.Z
   To:/mnt/hgfs/CAD/ic6141
    Installed Component: leToolboxDoc 06.14-p005
    Installing component (CDROM): saveLog_lnx86 61.04-p005lnx86
    From: /mnt/hgfs/CAD/6141/kits/saveLog61.04-p005lnx86.t.Z
   To:/mnt/hgfs/CAD/ic6141
    Installed Component: saveLog_lnx86 61.04-p005lnx86
    Installing component (CDROM): dracDIST64b_lnx86 06.14-p001lnx86
    From: /mnt/hgfs/CAD/6141/kits/dracDIST64b06.14-p001lnx86.t.Z
   To:/mnt/hgfs/CAD/ic6141
    Installed Component: dracDIST64b_lnx86 06.14-p001lnx86
    Installing component (CDROM): inQuery_lnx86 61.04-p005lnx86
    From: /mnt/hgfs/CAD/6141/kits/inQuery61.04-p005lnx86.t.Z
   To:/mnt/hgfs/CAD/ic6141
    Failed to install  component: inQuery_lnx86 61.04-p005lnx86
???????????????????、
好像有个安装包有点问题,希望有高人解决

网友:
都是好人啊,激动

网友:
inQuery61.04-p005lnx86.t.Z
此包有问题,请LZ检查一下,

网友(2014-07-03):
何时才是个尽头啊,感觉比现实生活困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