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win7下HSPICE安装

楼主(2011-09-02):
详细的HSPICE安装过程

网友:
只有XP的

网友:
没有win7可用的么?

网友(2012-08-26):
HSPICE2009-03在win7环境下如何正确安装?
2011-4-22 13:32 提问者: 掰棒子的大狗熊
我有HSPICE2009-03的三个文件hspice_vC-2009.03-SP1_Win_setup.exe(安装程序),hspice_for_win_license.dat和hspice_2009-03.lic。安装上不能仿真,提示找不到license,还有环境变量应该如何设置!谢谢
我来帮他解答
2011-5-8 15:33 满意回答
1. 安装 Hspice 2009.09 和 Spiceexplorer 2009.09
2. 产生 License 档案 (Hspice and Spiceexplorer)
到 "keygen" 的目录下执行 LicGen.exe
2.1 按 "Open" 开启 "Synopsys.lpd" 档案
2.2 在"Select Host ID" 选择 "Any"
勾选 "Use Daemon" 并在 "Select Daemon ID" 选择 "Disk"
2.3 按 "Gen erate" 後会出现一个视窗 "Generated License" ,按 Save ,将档名储存为 "license.dat"
2.4 复制此 "license.dat" 到目录 "C: \synopsys \Hspice_C -2009.09 \" 下
3. 启动 License (Spiceexplorer)
复制 "lm" 目录到 "C: \synopsys \Hspice_C -2009.09 \" 下,进入 下,进入 下,进入 下,进入 "lm" 目录执行 "lmtools.exe"
3.1 在 "Service/Licens e File" e File" 勾选 "Configuration using Services" "Configuration using Services" "Configuration using Services" "Configuration using Services" 并选择 并选择 并选择 SPICE_Explorer_Server
3.2 选 "Config Services"
在"Service Name" 输入 "SPICE_Explorer_Server"
在"Path to the lmgrd.exe file" 按 "Browse" 选择 "lm" 目录下的 "lmgrd.exe"
在"Path to the license file" "Path to the license file" "Path to the license file" "Path to the license file" "Path to the license file" 按 "Browse" 选择步骤 2.3 所产生的 license.dat license.dat (将档案类型选为 "*.dat" 才可以选择 )
在"Path to the debug log file" 按 "Browse" 输入 "debug" 後按开启
3.3 选 "Start/Stop/Reread" , 按 "Stop Server" 再按 "Start Server"
4. 环境变数设定 (Hspice and Spiceexplorer)
到桌面选 "我的电脑 "按右键 => 内容 => 进阶 => 环境变数
在"xxx 的使用者变数 " 按 "新增 ",变数名称 = LM_LICENSE_FILE
变数值 = 27000@localhost;C: \synopsys \Hspice_C -2009.09 \license.dat
若已经有 LM_LICENSE_FILE ,请以分号 ,请以分号 ,请以分号 ,请以分号 ,请以分号 ";" 隔开加入 隔开加入 隔开加入 隔开加入 27000@localhost 27000@localhost 和 C: \synopsys \Hspice_C -2009.09 \license.dat 到变数值
5. 复制 "Meta.cfg" 和 "Hspice.ini" 到 "C: \synopsys \Hspice_C -2009.09 \" 目录下
因为新版的 因为新版的 因为新版的 Meta.cfg 并没有去呼叫 并没有去呼叫 并没有去呼叫 Hspice.ini Hspice.ini,这个 ,这个 "Meta.cfg" 只是把 Meta.cfg Meta.cfg include 进去
多加了这一行 DEFAULT_INCLUDE = C: \synopsys \Hspice_C -2009.03 \Hspice.ini
而这个 Hspice.ini 只是修改 runlvl=3 变成 runlvl=6 增模拟的精准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Hspice winXP的那里可以找到?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2012-10-09):
非常有用的,謝謝
做得好

网友:
中国电子顶级开发网论坛(EETOP) »

网友:
hspice  verilogA  vcomp.exe  on win7 64bit  compiler have bug ..
會當在那邊 .

Linux version OK
XP 也 ok .
but win7 64BIT  not ok

去run resistor.va 就看得到 .

网友(2012-12-07):
hspice在win7上还没有装过呢

网友:
到底怎麼裝阿

网友(2013-05-16):
回复 网友B:

    youyong

网友:
回复 网友C:

    haishibugou

网友(2013-09-29):
请问licgen生成的lic不能check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好努力哦

网友:
下载下来没有加压密码

网友(2014-04-14):
非常有用的,謝謝

网友(2014-11-01):
回复 网友B:

   要不要这么多几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