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接收USB数据

楼主(2011-09-02):
现在想用51单片机接收UBS口传过来的数据,就是把USB的D_和D+线接到单片机的两个管脚上。请问怎么接收啊?keil中有这样的库函数么?还是利用采样获取数据?低速USB传输频率是1.5M,能接收吗?

网友:
这个想法挺好的,但是平时MCU和PC通讯都用的是串口,为什么楼主想到要用USB呢?

网友:
单片机普通的IO口是不能接收USB数据的,USB采用的是差分信号对,电平信号跟普通IO的TTL/CMOS信号不同,而且USB数据传输还依靠比较复杂的协议来实现,需要专门的逻辑来实现。有些单片机具有专门的USB接口,用这种单片机才能实现。

网友:
慢速可以实现,看看USB spec 吧

网友:
可以用普通的AVR单片机,然后用V-USB项目提供的库函数。
USBASP下载器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网友:
c8051f有的带有usb,可以看看

网友:
8051 12m clock ..一指令 1us ..
但 usb 1.1 PHY 送來是 差分信號   2.4v 上下 可分變 ..
不過 其實 用 8051 內 有 analog comparator 是可解出來 ..但一般 8051沒有

且 USB 12MHZ 太快
所以一般要多個 SIE
光只有 USB 1.1 PHY 轉 logic 還不夠, usb 須要 serdes (serial -> parallel
有 nrz coding 方是 不是單存 0/1 ..

建議你多加個 fpga 或 pld 做 usb 的 sie ..

网友(2012-05-29):
低速的可以实现,但是很复杂,相当于要软件模拟USB的协议的硬件控制器了。

网友(2012-06-28):
D+,D-不能直接接单片机管脚吧
要么外扩一个USB控制器
要么选一个带USB单片机

网友(2012-08-20):
两种解决方案:使用带有USB接口的单片机:EZ-USB单片机;或者使用USB控制器:SL811HST
推荐你去cypress网站看看吧。

网友(2014-06-28):
Low speed USB (1.5Mbps) 勉強可以做, 但是效率很差, bus 上一堆 NACK, 可參考 AVR 的作法.

网友:
Low speed 1.5M bps 的 HID 裝置勉強可以作, 參考 AVR 的作法即可.

网友:
中间要接芯片,usb转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