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电路里LC网络的作用

楼主(2011-09-02):
请教一下,在这个差分电路里,这个LC网络起什么作用

网友:
沙发先做起,顺带帮楼主把帖子顶起来

网友:
不知道啊,等高人指点啊!

网友:
一个一阶差分滤波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应该是防止线间串扰!

网友(2011-12-30):
后面是RF,明显是阻抗匹配用的

网友:
10nH的电感应当是长线效应的分布电感,电容则是差分线对的分布电容,这是个一节的传输线分布参数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