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ic5141usr3+ius8.2+centos5.6,已经解决了!

楼主(2011-09-02):
Compilation successful.
ncelab: 08.20-p001: (c) Copyright 1995-2008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Elaborating the design hierarchy:
ncelab: *N,SFEDPL: Deploying new SFE in analog engine.
ncelab: *F,INTERR: INTERNAL ERROR
-----------------------------------------------------------------
The tool has encountered an unexpected condition and must exit.
Contact Cadence Design Systems customer support about this
problem and provide enough information to help us reproduce it,
including the logfile that contains this error message.
  TOOL: ncelab 08.20-p001
  HOSTNAME: sim203
  OPERATING SYSTEM: Linux 2.6.18-238.el5xen #1 SMP Thu Jan 13 16:41:45 EST 2011 x86_64
  MESSAGE: Failed to open Spectre Simulation Image Generation library with error: /opt/ic5141usr3/tools/lib/libgcc_s.so.1: version `GCC_4.2.0' not found (required by /usr/lib/libstdc++.so.6)
-----------------------------------------------------------------
ncelab: Memory Usage - 18.7M program + 14.3M data = 33.0M total
ncelab: CPU Usage - 0.0s system + 0.0s user = 0.0s total (0.2s, 1.8% cpu)
Failed to elaborate ("temp" "temp_ams1" "config").

Goole了一下,也有类似问题,但是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大家帮忙!!!
Note:我安装的是Base_IUS08.20.001_lnx86,patch过了!没有提示feature missing,但是有这个问题!

#################################################
搞定了
之前只安装base,有没有patch都有问题!
上午重新安装base,然后update,仿真,没有上述error,只是lic checkout fail,然后patch,ok了!
#################################################

网友:
you cannot install IC5141 USR3 on CentOS5.6..

楼主:
ic5141usr3 在centos5.6 能正常仿真模拟电路~

楼主:
搞定了
之前只安装base,有没有patch都有问题!
上午重新安装base,然后update,仿真,没有上述error,只是lic checkout fail,然后patch,ok了!

网友(2012-02-16):
请问楼主,你用ams做混合仿真的时候,是怎么显示电路中电流值的,我目前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2-04-12):
LZ  我怕IC614+ius920已经成功安装,但是跑AMS设置加载connectlib时···cell只有一个readme,
view那边什么都没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2-05-26):
    请教如何进行update呢,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2-10-24):
没积分了,赚点。。。。

网友(2014-05-14):
看了update对于高级仿真还是必要的。

网友:
看来,做高级仿真,还是要UPDATE。

网友(2014-09-14):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DEFINE  connect_lib 后 cell中只有readme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拜托

网友(2014-11-22):
回复 楼主:

   noinfoyettosolve

网友(2018-03-06):
怎么update呢?

网友(2018-05-24):
回复 楼主:
Reply

   Baseism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