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 phy 全速接收器和高速接受器都有怎样的特点,请路过的大虾留下高见哦!

楼主(2011-09-02):
最近在搞USB2.0 phy的反向项目。目前进行到模块的剥离和仿真部分。高速发送和全速发送基本确定,但是接受器就有点糊涂了。请路过的大虾留下高见哦,万分感谢!

网友:
要去看spec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也!

网友:
全速接收器普通施密特反相器就可以搞定
高速接收器基本上要用电流模比较器,还要加上CDR

网友:
CDR也反向?

网友:
CDR不好做啊,尤其是模拟的,很烦。usb的全速和高速很不同,全速可以用施密特完成,但是HSRX就不同了,需要用比较精确的比较器,然后通过CDR。建议去看下USB2.0协议。很厚的一本书,对你很有帮助。

网友(2013-08-07):
回复 网友B:

麻烦问下,全速的CDR一般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usb 2.0 PHY 和 USB 1.1 併一起 .

2.0 need CDR , 一般是 multi phase 去 recovery
可看其他討論 cdr & pll 資料

usb2 不須要reverse 很多代工廠都有 ip能使用 阿 , USB PHY 已經算普遍的 io .
不須要自己弄 ,  奇岩的 phy or faraday 可以去問看看 ..

現在連 usb3 價格都便宜 應該 主流會是 usb3

网友:
回复 网友C:

   麻烦问您一下,你对CDR追踪SSC了解么

网友:
usb3.1都出来了,你还在反向2.0和1.0干什么……

网友:
數位應用之展頻時脈 Spread Spectrum Clock, SSC
=> 這和PWM  jitter 有合不同???

网友:
全速接收器普通施密特反相器就可以搞定
=> usb 有 rise /fall time spec ..

low speed 還有不同電容 loading ,
corner model simulation 都要過 你靠 施密特反相器就可以搞定 ?
太強了 , 我們談的是量產後東西 不是學生交 paper會動就好 .

展頻記得 是 SATA 1.5Ghz 才開始 ..usb2 以前好像沒有做 ,
因為 展頻有很大問題 ..  USB sata 類似 都是 clock + data 含一起 , 光只靠一條線
如何知道 傳的 是 data ?? 拿 jitter 來說 , USB 傳一個 j/k  到 receiver 端 ,
經過 cable delay 會 shift .所以 收的那端和發送端 如何同時知道 在發 或收 ?

cdr 是 靠 multi phase sample ..今天你有 展頻了 , 可能會發生 shift太多 收不到 .
當然 usb 優點是 可以 收到錯誤後發生 nak ..
重送 ..但 bit error rate 高就是 傳輸慢 ..

网友(2014-08-27):
回复 楼主:

你注意看spec上面的要求,全速的接收器的设计还是比较容易的,一般都是由迟滞比较器的施密特触发器组成,告诉的我没有做过,我们可以多交流交流,O(∩_∩)O~

网友(2016-08-26):
高速480M的为什么要经过CDR

网友(2020-05-19):
正在找这些文档,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