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到底什么是可控??跪求大神

楼主(2011-09-02):
各位大神,我是初学DFT的,对于可控这个概念不是太理解,到底什么是可控呢?对于DRC出来的violation该如何解决?我没有一点的思路,求求各位大神指导啊!!!最好能给图给例子啊,在写脚本的时候该如何写?跪求跪求!!!!

网友:
dft的可控主要还是针对时钟复位(置位)而言的,要求能够通过端口让工具直接控制(最终测试的时候能够通过测试机台直接控制)。

dc的violation会报到相应的寄存器,你直接追一下,看这个时钟或者复位是在哪里断开的。常见的不可控:
时钟主要可能是:
1、MUX选择端没有设对(比如mux选择端一般用test_mode,然后需要设置成constant 1)
2、分频寄存器输出的时钟没有bypass 到 dft时钟上。
3、门控使能TE没设对。
复位的情况:
1、与时钟1类似,mux没控制好。
2、同步撤离的复位没有bypass到dft复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