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反标spef求教——net和pin怎么处理呢

楼主(2011-09-02):
我用calibre提取出来了gate的参数,是spef格式的,我想要转换成sdf格式,以便用vcs做后仿,但是提取的spef文件里面包含了很多电源线和pin的参数,而网表文件里面没有这些pin和连线的信息,但是连线的延时又是很重要的,不知道怎么反标上去呢,望不吝赐教,深表谢意!
ptshell执行命令:read_parasitic $my_work_dir/decode.spef
以下是我的pt错误提示: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175/Y'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41/D'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357/B'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43/C'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42/C'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61/B0'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327/A1'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81/A1'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9'.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76/A0N'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25/B'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371/C0'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170/Y'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30'.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184/A'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23/A1'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26/Y'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31'.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25/C'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167/A'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372/A0'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387/Y'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32'.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324/A0'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16/B1'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15/B1'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389/A'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76/A1N'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169/Y'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33'.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174/A'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61/Y'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73/B0'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74/A0'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34'.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214/Y'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355/A0'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35'.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78/A0N'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362/A'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80/Y'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36'.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63/B0'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324/B0'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50/C0'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174/Y'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37'.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176/A'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50/C1'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392/Y'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63/B1'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37/D'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38'.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443/B'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X180/Y' in design 'DECODE_10B_8B' (DES-002)
Note - message 'DES-002' default limit (100) exceeded.  Remainder will be suppressed.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3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4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4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4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4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4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4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4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4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4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4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5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5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5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5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5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VDD'.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5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5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VSS'.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6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6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6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6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6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6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5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6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6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6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6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7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7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7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7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7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7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7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7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7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7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8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8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8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8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8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8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8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8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8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8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9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9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9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9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9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9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9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9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9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9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0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0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0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0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0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0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0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0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0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0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1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1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1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1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1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1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1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1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1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1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2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2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2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2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2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2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3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2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2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3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3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3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3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2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2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3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3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3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3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3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4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4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4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4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4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4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5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4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4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5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5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5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5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5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5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5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6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5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5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4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4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6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6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6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6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6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6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7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7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7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7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6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7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7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7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7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7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7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8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6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6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8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8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8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8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8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9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9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9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9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9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9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9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9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9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8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8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9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0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0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0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0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0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0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0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0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1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1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1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1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1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1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1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1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1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0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0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1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2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2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2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2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2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2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2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2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3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31'.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32'.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33'.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34'.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3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3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3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3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39'.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40'.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27'.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28'.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85'.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186'.  (PARA-075)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241'.  (PARA-075)

楼主:
就是net的信息怎么反标上去呢,.v文件压根儿没有net的嘛,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对应的东西

网友A:
要么用带pG的lib, 要么你提取的时候spef不要带pg相关的信息

网友(2012-10-10):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能否说说你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2012-11-15):
回复 网友B:

   答问大侠   问题是否解决啊   求教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侠能否告知咋样解决的??

网友(2016-01-29):
我也想知道ao?

网友(2016-05-30):
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没法解决

网友(2016-08-30):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你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希望得到回复

网友(2017-05-10):
顶住,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同问,求解答

网友(2018-01-14):
有可能是.v和抽SPEF的milkyway版本不对应。或者你可能没有change_name。检查一下有没有change_name.

网友(2019-04-04):
后来问题大家都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用带pG的lib, 要么你提取的时候spef不要带pg相关的信息

牛人,请问什么叫PG啊

网友:
这个问题首先你检查一下你提出的是门级寄生参数,然后你的netlist和spef是否是同一个设计里面出来的,多次反复做后的netlist和spef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