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荷泵中flying电容取大取小对电路性能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09-02):
一般二倍电荷泵上面,flying电容和输出电容取值相等或者相当。
如果我的flying电容很小有什么关系?好像flying电容上的电压一直是hold住不怎么变的。

网友:
同频率下,fly cap 太小,输出建立会很慢,而且电压损失较多,且带不了重的负载;
如果太大,驱动损耗变多,效率就偏低了,且浪费空间。
所以这个选取是有讲究的

网友:
会影响你的带载能力,其他功能性的没有
楼上说的建立时间问题,空载时是C大,T长吧,带载时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

网友(2013-04-13):
回复 楼主:

什么事flying电容?接在哪块的电容

网友:
首先想到的是带载能力

网友:
主要影响的是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