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的host问题

楼主(2011-09-02):
我的主机名应当是FRED没错啦,为何启动加载lincense程序时会提示unkonwn host?
以下是输出

[frederickxie@FRED bin]$ hostname
FRED
[frederickxie@FRED bin]$ ./lmgrd -c /home/frederickxie/datum/programData/LICENSE/synopsys/Synopsys.dat
[frederickxie@FRED bin]$ 22:19:30 (lmgrd) -----------------------------------------------
22:19:30 (lmgrd)   Please Note:
22:19:30 (lmgrd)
22:19:30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22:19:30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22:19:30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22:19:30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22:19:30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22:19:30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22:19:30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22:19:30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22:19:30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22:19:30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22:19:30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22:19:30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22:19:30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22:19:30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22:19:30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22:19:30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22:19:30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22:19:30 (lmgrd)
22:19:30 (lmgrd) -----------------------------------------------
22:19:30 (lmgrd)
22:19:30 (lmgrd)
22:19:30 (lmgrd) Unknown host: FRED
22:19:30 (lmgrd) EXITING DUE TO SIGNAL 33

网友(2011-10-05):
LZ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找了FLEXnet Manager的debug手册,有下面的提示,但目前还不知道如何解决

Unknown host: hostname
The hostname specified on a `SERVER' line in the license file does not exist in the network database.

网友(2012-01-02):
回复 网友A:

   同样的问题啊,,解决了吗???
有方法,能否分享下啊?

网友:
是/etc/hosts  里的主机名 没有修改,,貌似。。

hosts:
# Do not remove the following line, or various programs
# that require network functionality will fail.
127.0.0.1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网友(2012-03-13):
4 楼说的对。

修改 /etc/hosts   把local.hostname   改成你实际对机器名

网友(2012-08-09):
没错,只要把/etc/HOSTNAME中加上主机名,再把/etc/hosts修改,就可以了。
记住重启动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