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 simulation 采样点

楼主(2011-09-02):
dac 做ac仿真时,大家都是采setting好之后的点做ac分析吗?
  但是这样做出来的ac结果,就是没有谐波。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下图中的A点还没有完全setting好,B点已完全setting好。那采样是A点?还是B点呢??

sample point chart

sample point chart

楼主:
就是点怎么选取地,可有什么讲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可以把你关心的几种状态(开关都是闭合或断开)都做一些AC仿真。每种电路条件还可以设不同的DC值。这样应该能够尽量接近tran仿真了。

楼主:
   不知道你的用意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在dac做ac仿真时,我们一般都是采样那些完全setting好的点来做ac分析。
   但是这样采样的点去做ac分析,完全理想了。

网友:
抓TRANS仿真时域的数据然后再做FFT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你说的没错,我也是这样做的。
    可能你还没清楚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在跑完tran之后,在tran建立好之后抓数据吗?但是这样抓出来的数据做fft,就很理想了。

网友:
没明白你所说的ac分析,我理解是fft分析。
只要你想想你的dac是怎么被使用的,就知道该用什么点了。

网友:
糊涂的人飘过

网友:
你所说的AC仿真和AC分析都是指什么呢?
Transient仿真,然后分析dynamic parameter,例如SFDR?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取settle down的点应该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检查或验证switching造成的影响,就需要考虑settling的过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
    ac分析即fft分析,即计算其中的sfdr,sndr,thd.
    不知仁兄可有自己亲自做过类似的分析。fft的分析结果与所取的点关联很大。如果取完全setting down的点,在fft的频谱上就看不到harmonic,就会完全理想。无论你的输入fequence是多少(小于0.5 sample frequence).但是实事上不会这样。所以就有问题出来了,这些点该怎么取才是合理地。

网友:
不知道你仿的DAC是什么类型的,sampling frequency是多少?
前面也有人说过了,分析结果要看你的应用。如果后面是接一个ADC的话,其实它只在乎settle down的值。这时你只要关心settle down后的结果就可以了。如果是直接作为analog signal使用的话,后面会接filter吗?有LPF的话,其实data switching的部分也会被滤掉一些。
如果你是想检查switching时的waveform,必须把点取的多一些,保证settling的过程都会被sample到。然后再FFT。简单说就是要oversampling你的DAC的输出,再做FFT,可以看到signal的频谱和switching的影响。

网友:
choose point B to do FFT
what structure is this DAC? current steering DAC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你回答。
    主要还是关注dac的应用来分析dac的性能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