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usefulskew更好地借用的问题?

楼主(2011-09-03):
最近在做一个模块,用到了usefulskew,模块的timing好了许多,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和端口有关的时候,usefulskew只能在in2reg和相邻的reg2reg之间借用,这两级的slack平衡的很好,都是-100多ps
但是再下一级的slack为200ps以上,如果将这一级的slack借给前面两级,那么这3级的timing就都OK
问题是Encounter不会这么做。

如果想将第3级的timing借给前面两级的话,那么就得写tcl脚本来实现

目前正在尝试,可是这样很费时

有没有Encounter自带的命令能实现这种想法、、

拜求高手指导

网友:
用Clock Spec里的Macro Model来控制。

楼主:
谢谢hawkz的回答
MacroModel确实能控制uesfulskew借用多少,
可是如果这样的路径很多
就不能一一的去加进MacroModel里面去,这样太耗时

我现在就是在寻找一种方法可以让slack在多级之间借用,并且很好滴平衡各级的slack

可惜encounter借用的不够好,有些地方slack很松,它就是不借,呵呵
现在正在编写脚本中。。。。。

只能慢慢来了

网友:
macromodel调整clock tree latency很好用啊,

把最差的timing point flop 找出来, 调整下就行

当然也可能有变差的结果,看本身slack多少,

useful skew本身很难用,eda工具自动调整很复杂, cts.latency 也很复杂,

网友:
试试其他 setUsefulSkewMode 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