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技术瓶颈

楼主(2011-09-03):
求教各位师兄:
本为用SiGe工艺做了一个宽带LNA,
后仿指标带宽0.8G-2.1GHz,
噪声系数<1.3dB
P1dB>-5dB
增益11—16dB

目前的问题就是:增益在整个带宽内不够,指标是>15dB
附上电路图和仿真结果,求高人指点

原理图

原理图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楼主:
坐等高人指点,项目快提交了,急急急

楼主:
顺便说一下,指标是
增益大于15dB
P1dB大于-5
NF<1.5dB

网友:
increasing power or increasine inductor Q

楼主:
能讲得详细一点吗,最好讲讲原理?
增加电源,beta会增加,但我现在beta都有300多了,再大就不稳定了
增加Q值得目的是什么啊,我觉得应该降低Q值啊,以为我要做宽带BW=f/Q

网友:
回复 楼主:

   增大BJT的IC,可以负载并个电阻,降低输出Q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BJT电流有13mA了,不过可以在输出并联一个电阻试试,谢谢师兄

网友:
增益不够,你可以试着用两级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级的话线性度不够,P1dB指标是-5dBm

网友:
回复 楼主:

    线性度和多级没关系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们virtuoso是正版的还是盗版,最近想在自己电脑上装一个,听别人说盗版的不能做后仿,不知道真假。

网友:
线性度和多级必须有关系的 这个有公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有关系吧,不信你看看多级放大器线性度计算公式

网友:
2级结构,-5dBm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是宽带,为啥用电感负载?
   用个电阻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做个一个无电感的啊,但线性度比较差,就换成了这种结构,现在感觉增益还差一点,比我发的图增加了3dB,但还是不够,过2天就流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egeneration 电感可以减小点试试,shunt feed back的电阻值取得多少?小了也会影响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对,我这几天就主要调这两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