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布局布线 后仿问题

楼主(2011-09-0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PR检查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时序违例,但做后仿时通不过。我就做了个计数器电路综合完后在布线。结果在用比较慢的频率跑仿真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把频率一提高就会出现问题:可是只能计到一个数,后面就出现不定态。麻烦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多少频率能够通过,多少频率出现不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