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ps using SMIC

楼主(2011-09-03):
哪位大哥用smic做过eps啊,搞了很长时间就是搞不明白!

网友:
具体是你要做什么,你是不懂eps 怎么做吗 ?

网友:
看文档吧, power flow一般来说比较简单的

和fab没啥关系,  都一样做的

楼主:
我的流程是这样的,先用tablegen table.cmd生成一个目录,然后用libgen detail_cmd.tcl生成一个.cl的文件,我想找一个table.cmd这样的文件,我不知道怎么写这个文件,按照网上写的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