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2倍电荷泵设计中flying电容取大取小对性能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09-03):
一般二倍电荷泵上面,flying电容和输出电容取值相等或者相当。
如果我的flying电容很小有什么关系?好像flying电容上的电压一直是hold住不怎么变的。

网友:
顶一下~~~我不知道~~~

网友:
我发现还是模拟板块比较活跃

网友:
flying capacitor的大小直接影响到CP的输出电压,deltaV=I/Cf, C就是flying C。
你看到flying capacitor的电压不变,是因为你没有带负载,你只是在用这CP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flying电容是指哪个电容?CP后面的第一级电容?

网友:
flying是指pump电容,就是前面的;tank capacitor是输出电容。该电容对输出电压稳态值没有影响,可减小输出纹波。

网友A:
需要考虑你的电流输出能力和选择的电流通路大小有关系,通常有以下关系:
1) 输出电流能力 I=CV/Tclk;
2) 电流通路  在tclk/2的时间里, CV charge能够完全从前一级传到后一级;
建议看看这边文章绝对是pump理论里的milestone之作)
Toru Tanzawa and Tomoharu Tanaka,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32, NO. 8, AUGUST 1997
A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Dickson Charge Pump Circuit

toru_a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dickson charge pump circuit.pdf (260.45 KB , 下载次数: 1110 )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41, NO. 2, FEBRUARY 2006
A Regulated Charge Pump With Small Ripple Voltage and Fast Start-Up

A Regulated Charge Pump With Small Ripple.pdf (1.17 MB , 下载次数: 1196 )

还有一本专门讲pump design的书论坛已经有很好的版本0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145840&highlight=charge%2Bpump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flying cap 取大纹波小,成本大,启动时间长。
反之同理。

楼主:
非常感谢!
上面提到的I=CV/Tclk,C是flying电容,Tclk是振荡周期,V是Cfly上的电压,I是负载电流,对吗?
我采用的是恒压输出的电荷泵,所以flying上的电压一直会变化。。

网友:
1)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2)至于ripple问题,当然一直存在.可以放一个大的输出电容。.比如 Cload.
那么ripple的大小, 可以近似计算为 deltaV*Cload=Iload*Tclk
建议: 1)  如果你的输出电压和2*电源电压很接近,那么至少需要三倍电压产生电路。.这样才有足够的margin.. 否则电流驱动能力非常差.
        2) 选择合适的的tclk,最好是可以扫描..或者有别的优化措施.. 这样电路的性能才能优良..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1-12-20):
标记一下!

网友:
经典的charge pump感觉原理都是相通的,不管是dickson也好,还是doubler

网友(2012-02-11):
TIME SETTLE TO TARGET VOLTAGE

网友:
最近也要做charge pump,谢谢大虾们

网友:
最近也要做charge pump,学习一下

网友(2012-08-27):
回复 网友A:

    能否共享一下这两篇文章?非常感谢。

网友(2012-11-01):
来学习来了,看了拉扎维的书还远远不够啊

网友(2014-09-03):
楼上的推荐真的很好啊

网友(2014-10-16):
谢谢大家的讨论,以及资料分享!!

网友:
做过一些分析,简单的说:

1. SC Converter本身是lossy的。
2. 这个lossy用最新流行的理论,可以model成output resistor
3. 这个resistor,分2种情况。
   1)FSL(fast switching limit),就是switching freq很快,或者flying cap很大,一个周期,电容电压都无法充满,那么output resisotr和Duty Cycle成反比,和开关Ron成正比。
    2)SSL(slow switching limit),如果switching freq很慢,或者flying cap很小,一个周期内,电容电压被充满,那么output resistor和frequency和flying cap值成反比。
4. 从efficiency和loading capability的角度,flying cap越大,以上性能就越好。
5. 从ripple的角度,flyiing capacitor和loading cap越大,ripple越小。

ref:
[1]M. D. Seeman and S. R. Sanders,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Switched-Capacitor DC-DC Converters,” TPE, vol. 23, no. 2, pp. 841–851, 2008.

网友(2014-11-20):
回复 网友A:

那要实现10mA的负载能力,岂不是需要很大的电容,或者很快的频率?
假如V=2v,f=1MHz,要实现10MA的带载能力,电容需要5nF,想要
把电容集成在内部需要很大的面积。那么那些OTP或者flash ROM是如何
实现自烧录的呢?

网友:
delta V= I/f*C,电容选择和负载电流,开关频率,纹波大小都有关系。

网友(2015-06-09):
SOME   Flash ROM 用電erase 分5v , 12v erase ..

你说flash 类 ,   一些烧flash 是外面烧录使用
12v

还有些eeprom 类本身是5v 方式

至于
charge pump升压去烧录  那是否跟多少 cell有关

chiperase 会很耗电
但是如何
block ?

网友(2015-11-15):
flying cap 还是第一次听这个词语。真的落后了。

网友:
看看  张张姿势

网友(2016-03-15):
感觉问题比较高深,还得慢慢消化

网友:
这个帖子沉了好久了,感觉知识点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2016-12-20):
搜了半天资料还是eetop靠谱

网友(2017-03-15):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17-07-18):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7-09-10):
大家谈的都是频率和电容大小,那开关管的尺寸大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谈的都是频率和电容大小,那开关管的尺寸大小呢?

网友(2018-01-03):
回复 网友A:

多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9-01-31):
just sweep and simulate

网友(2019-03-18):
引用 网友A:
需要考虑你的电流输出能力和选择的电流通路大小有关系,通常有以下关系:
1) 输出电流能力 I=CV/Tclk;
2) 电 ...

网友(2019-05-28):
看的一头雾水,不过很有启发,谢谢

网友(2024-10-12):
引用 网友A:
需要考虑你的电流输出能力和选择的电流通路大小有关系,通常有以下关系:
1) 输出电流能力 I=CV/Tclk;
2) 电 ...

好资料,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