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手指点:有GDS文件,如何提取网表

楼主(2011-09-03):
公司N年前一颗老产品,现在要加简单功能。从头设计太浪费时间,而且风险更大,想再现有版图上增加一些东西,实现更多一个功能。
手上仅有GDS数据,无电路无网表。

想法:LVS的实际功用,是将版图提取成网表,然后和电路网表做对比。因此想编写一个LVS文件,将版图的网表信息提取出来。

本人编写过几个Dracula LVS文件,Caliber的LVS文件没写过。

求高手指点,可否用dracula的lvs文件实现这个功能?可否详细告知:LVS表头里面是否要增加新的语句,输出什么样的文件,输出的文件用什么方式可以打开。

若dracula不行,caliber可以不?又如何操作?

不胜感谢! !!!!!!!

网友:
个人认为可能不可行,GDSII 实质上就是一些图形,以及层次。如果是有单元还能看出单元来。

如果是打平的,那就更没戏了,嚯嚯…

没有自动的办法,LVS,只是那A和B比较,没有说由B就能够推出A来,不知道我这么说清楚否。

想提取网表,只有人工家逆向工具了,所幸以前的片子都不大。

网友:
提网表没问题,可是提出来的可读性就。。。更别提在上面加东西了。

网友:
可以用calibre提取出cdl,不过层次结构和GDS一致的,以前我也做过,做法是把层次都map到自己用过的,熟悉的lvs文件, 然后calibre -lvs -hier -lvs runset_file

网友:
可以提出cdl的网表嘛 你有工艺库里的gds就可以

网友:
提netlist(你这种情况肯定是spice level的了) 关键要有rule, 让tool知道什么是transitor, 什么是cap,什么是wire, 什么是via等等, 这个rule建议找foundry要(每个tool都不一样), 不要自己编。

网友A(2012-01-28):
calibre lvs可以由gds2产生 spice网表,然后再转成schematic;dracula lvs 由gds2产生的spice文件就不知道藏在哪里了,望高手解答!!

网友:
dracula太老了,不清楚
你啥工艺啊,  没有fab的calibre runset么,

calibre -lvs -spice layout.net   aaaa.gds  就能抽取出spice网表了,

不过你电路简单的话,做反向也行啊, 反向都是把一个芯片
拍照得到来翻译版图,别说有gds了,好做多了,

网友(2012-05-04):
我想问下版主 calibre -lvs -spice layout.net   aaaa.gds   就能抽取出spice网表了?
是不是还要设置一下什么环境之类的
我刚刚用 calibre -lvs -spice layout.net   aaaa.gds  这个命令好像不可以吗

网友:
具体的没做过,有GDS应该能提取CDL,再用CDL生成NETLIST,然后在NETLIST上修改电路,对应GDS进行ECO修改,最后LVS等检查。应该可以搞定。关注中。

网友(2013-12-23):
回复 网友B:

    请教大虾 具体怎么做呢 跪谢了!

网友(2014-06-18):
    版主,能否详细说下如何提取spice网表步骤?按照您说的calibre -lvs -spice laypout.net aaa.gds 出现很多error啊。请赐教哈,非常感谢!!

网友(2015-05-05):
回复 网友C:

   gds文件怎么打开?  我只想看看图片啊

网友D:
1.找到这个gds对应process的calibre lvs rule file.
2.使用一个假的spice file和这个gds去比对.
calibre会现将gds抽成spice再去比对.一般gds抽出的spice在svdb下面. //跟rule file中的设定及执行的命令有关.
./svdb/xxx.sp

网友(2016-01-16):
这不可能,GDS是没有操作层的,所以你没法写LVS提取。

网友E(2020-05-15):
引用 网友D:
1.找到这个gds对应process的calibre lvs rule file.
2.使用一个假的spice file和这个gds去比对.
calibre会 ...

请教如何避免1个finger提取1个mos,比如,1个mos有3个finger,版图网表提出了3个mos,每个mos有一个finger,怎么避免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F(2020-06-16):
引用 网友E:
请教如何避免1个finger提取1个mos,比如,1个mos有3个finger,版图网表提出了3个mos,每个mos有一个finge ...

自己写程序合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自己写程序合并

大佬,不会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不会写程序

Parallel MOS Transistor Reduction
等可以解决大部分。

网友(2021-08-02):
引用 网友A:
calibre lvs可以由gds2产生 spice网表,然后再转成schematic;dracula lvs 由gds2产生的spice文件就不知道 ...

可以说说由gds生成spice网表的具体操作嘛

网友:
可以是这种网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