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DC不优化常数逻辑? -no_boundary_optimization 不起作用

楼主(2011-09-03):
两个模块A,B,顶层为top. A中有一些常数逻辑通过port输出到B. 期望A中的常数逻辑保留.
综合后发现, 这些逻辑被优化掉了.A的PORT接成SYNOPSYS_UNCONNECTED_*.在顶层中实例化logic0,logic1,然后接到B的port.
这样的话,结构就破坏了.并用在顶层里面有一些GLUE LOGIC.
-no_boundary_optimization也没有起什么作用.

怎么设置选项,让它保持rtl的结构.

网友:
dc里面有一个constant propagation 的优化选项,你用
printvar *constant*
或 help *constant*
找一下,记得以前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2016-06-02):
回复 楼主:

设置一下这个变量吧   set compile_enable_constant_propagation_with_no_boundary_opt false默认是true,这样A里的常数drive的cells被优化掉了,B里的话与常数相关的部分也优化掉了,原来链接的net被断开了,导致出现上面的错误。

网友(2016-07-07):
DC starting from 2013.12 release , constant propgation is enabled even when boundary optimization is disab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