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functional不能调用VI编辑器

楼主(2011-09-03):
cadence下,使用verilog-editor新建functional,但是点确认以后,生成了一个functional,但没有直接调用VI编辑器打开对应的verilogo.v文件,怎么办呢,请教各位~~~`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2011-11-07):
系统文件加一句 alias  vi   .....  还是 sen.....忘了

网友(2012-01-26):
这个需要瞪大眼睛看一下CIW窗口上给出的出错或者警告信息吧。会有很多可能导致不能编辑刚刚生成的functional view。